[另类] 电动车电瓶加水

楼主(2020-05-17):
大家都抱怨电动车电瓶不经用,其实电瓶是要维护的。首先冲放电,千万不要等用完了再充电,铅酸电池最拍亏电和过冲。正规的充电器和正常的电瓶配合是会充满自动停止的,但随着电瓶用旧了,就不一定会自动停止了,这是就建议装个定时器。扯远了,还是说电瓶,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电瓶内部的电解液会减少(使用时有温度、充电时温度更高),虽然现在用的都是免维护电瓶,里面的电解液为胶状的,不是以前的稀硫酸,但是,电解液里面的水分会慢慢的蒸发减少,效率会降低,就是大家常说的存不了电了。这时就要补充水分。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是补充电解液呢。挥发掉的大部分是水分,其他成分很少挥发,如果你经常加电解液,就会使电解液的浓度增加,影响电瓶效率。

啰嗦了,下面说说怎么加水

去买一瓶纯净水或者蒸馏水,千万不用矿泉水,我用的是娃哈哈小瓶的,还便宜。再准备一支吸管,不是喝饮料的吸管,药店有卖的,没有就买一个注射器,5-10ml的(针头不要)。

开干。

撬开盖板

打开橡胶盖

每个孔里加5ml水,不要加多,过几分钟看到孔里面湿润就可,不够就再加一点。

再等几分钟将盖子装回就完工了

一般一年加一次水,其实最好是快入夏时加一次,夏天过了再加一次。

我的电瓶一年搞一次,今年第六年了,还有60-70%的电。

网友:
你都去药店了 为啥不直接买点蒸馏水

网友A:
要用电瓶专用蒸馏水,电池店有卖3-5元一瓶

网友B:
矿泉水是不能用的,要用去离子水,比纯净水好,针头等金属也不要碰到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电瓶专用蒸馏水,电池店有卖3-5元一瓶

电瓶专用蒸馏水,忽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泉水是不能用的,要用去离子水,比纯净水好,针头等金属也不要碰到水。 ...

娃哈哈纯净水生产工艺就是去离子水。

网友:
那么神奇?我一组 超威跑10来km没了,19年的电池,昨天一气之下全部拆掉改了锂电。然后今天跑了75km

网友C:
漏了最关键的两部,加水前先给电瓶放电一点不剩的那种。加好后小电流充电,最好不要用电动车的充电器电流太大。这两步是电瓶加水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了最关键的两部,加水前先给电瓶放电一点不剩的那种。加好后小电流充电,最好不要用电动车的充电器电流太 ...

说的对,但是一般人没这个条件。

网友:
自从加坏两个电瓶,再也不敢随便加水了。

网友:
记得铅酸蓄电池好像有加水的说法,现在,还可以。。。不都是胶体电池???没搞明白

网友D:
16年以后的电瓶好像加水不行了,修车说厂家用了新型隔板,加了没效果,甚至不如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年以后的电瓶好像加水不行了,修车说厂家用了新型隔板,加了没效果,甚至不如不加。 ...

赞同赞同赞同赞同赞同赞同

网友:
铅酸电瓶分加水和免维护的。。不是所有铅酸都可以加水

网友:
看运气,有加好的,有加了直接尸体的,试过后才知道加水也要花时间精力的。

网友:
要什么吸管,针桶,真是娇贵.在盖子开一个小孔往电瓶孔挤就行,多了就倒出来.剩下的还能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了最关键的两部,加水前先给电瓶放电一点不剩的那种。加好后小电流充电,最好不要用电动车的充电器电流太 ...

哈哈~高手,我也是每次补液前用电子负载全部放电到10V,再单独把每块电池用14.4V  2A电流冲到电流减到0.2A时自动停止,之后装车就OK,一套电池用6年还能跑40KM以上,不过我从来不用电动车配的充电器,都是数控充电器。

网友E:
同款车,放了两组4810,挤挤可以放3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车,放了两组4810,挤挤可以放3组

怎么放的?有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年以后的电瓶好像加水不行了,修车说厂家用了新型隔板,加了没效果,甚至不如不加。 ...

这个才是 对的
现在的电池  不如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