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Xilinx下载线的仿制 FT232H方案

楼主(2020-05-17):
最近对FPGA兴趣很大,买的AX301开始,对AX309又有了兴趣,80块买了个不带下载器的
下载器贼贵一点都不符合我捡垃圾的风格,我决定自己做个下载器,正好有AX7010的资料看他是板载JTAG-HS1的,方案是FT232H+EEPROM,版本是JTAG-HS1,通过FT_Prog或者MProg读取出来EEPROM内部的数据如下
看了看正好有FT232H的模块在卖,捡了个28包邮的

然后开始了修改内部EEPROM的心酸之旅。
手里没有编程器查了查有个伟纳SP200s编程器性价比很高但是我觉得买编程器这玩意岂不是很浪费我手里的开发板吗?我准备用板子自己烧EEPROM
从此开始折腾了10+小时...
93LC56B这个小芯片是128单元*16bit的EEPROM,有7大指令如下图
如果有用到写入擦除等操作时候是需要EWEN命令才可以执行擦写,擦写完成后为了保证空闲状态下该EEPROM不被误操作后面还需要EWDS指令禁止擦写
于是开始了两三天的研究,结果结局还是偶然从原子的网站找了个93C46的程序  改了改竟然能用 神奇
  我编程器都已经在路上了。。。
然后就是折腾程序了,前期一直是只可以读不可以写。。。逻辑分析都用上了  抓住FT232芯片操作EEPROM的时序对照着写程序都不对  两天了才才研究到DI和DO之间加个1k电阻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面折腾了很多,几个注意点吧:①93LC56这个玩意最好是5V,3.3写入不稳定容易写错数据,②有时候写入出错的问题也是因为连续写入的间隔太短, 最好写一个数据之后停停再写下一个,③ 下图的原理图也是DI和DO之间加这个2K电阻,然后仨引脚也上拉了,实际操作中不需要上拉就行,但是DI和DO之间的2K电阻必须有不然可能写入不进去(我手头没有2K用了1K的也是可以)
然后数据写入进去大家一定记得对比数据的正确性。。。否则很可能因为数据写入不稳定导致数据写错,焊上去焊下来再焊上去再焊下来的折腾。。。
最终反正我是把数据写入进去了,用的正点原子F407板子,推荐大家直接用编程器更省心  哈哈
最后数据成功写入,连接开发板在ISE14.7成功识别如下图

最后弄了个纸条贴在背面 便于接线 哈哈
至于输出接口的缓冲电路和保护电路嘛还是没有做,等有机会拆拆看Alinx官方的设计或者x宝他们的设计再增加下
据说FPGA的JTAG口很脆弱 ,一定记得先插好JTAG线再上电,关闭时候先断电再断JTAG线
所需配件有:FT232H模块,2.0*14软排线,2.54和2.0的转接方案,93编程器(或者STM32开发板)

EEPROM中的数据已经在截图记事本中给出

网友A:
FT232H这个芯片 可以直接用官方的接口写那个配置芯片的 不用拆下来搞
你这样搞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232H这个芯片 可以直接用官方的接口写那个配置芯片的 不用拆下来搞
你这样搞麻烦了 ...

哎呀 感谢指点。   我确实尝试了FT-Prog能配置,但只能改掉部分单元,一直找不到从哪直接把我所有数据一下写进去,所以最后还是拆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2022-06-28):
好像 用xc3sprog开源工具可以直接写EEPROM

网友(2023-07-24):
请教一下:
你的这个下载器可以用于VIVADO吗?

网友:
0100 0304 1460 0009 80FA 0800 0000 A012
B228IDA1A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5600
0100 C792 6A35 5201 9030 4A74 6167 4873
3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4 6967 696C
656E 7420 4A54 4147 2D48 533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48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000000 0000 0000 0000
1203 4400 6900 6700 6900 6C00 6500 6E00
7400 2803 4400 6900 6700 6900 6000 6500
6E00 7400 2000 5500 5300 4200 2000 4400
6500 7600 6900 6300 6500 1A03 3200 3100
3000 3500 3100 3200 3100 3800 3000 3000
3800 3100 0203 0000 0000 0000 0000 5D8B
图像识别,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是强

网友(2023-10-13):
不错!版本是JTAG-HS1,可改成两用的,可做成25XX等编程用

网友(2024-01-08):
DI DO两脚之间加2k电阻,很有用,帮我解决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