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求助,飞利浦电视故障

楼主(2020-05-17):
今晚去丈母娘家把有问题的飞利浦电视拖回来,打算死马当活马医捣鼓一下试试。
飞利浦(PHILIPS)55PFF3655/T3 55英寸 全高清LED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
开机后出现飞利浦界面,上半部分亮,下半部分暗,还有闪烁,然后出现一个蓝色画面时上下都有显示(色彩是过渡的)
2秒之后就黑屏了,这时按遥控器关机按钮,电视会进入待机状态,待机红灯亮起。
请教各位大师,会是那部分故障呢?

网友A:
什么时候飞利浦缩水成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飞利浦缩水成这样了

国内飞利浦是冠捷代工的

网友B:
画面闪烁看背光 估计灯珠有问题 引起驱动板保护 所以闪下就灭

网友C:
应该是背光问题,部分点亮。给个网站找图,相近的也可以参考。
https://www.520101.com/html/map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背光问题,部分点亮。给个网站找图,相近的也可以参考。
https://www.520101.com/html/mappaper/ ...

非常感谢!

网友D:
换背光吧,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面闪烁看背光 估计灯珠有问题 引起驱动板保护 所以闪下就灭

可能是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背光吧,全换

谢谢!
已经用了4年多了,老人看电视多,估计背光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飞利浦是冠捷代工的

不只是代工,品牌由冠捷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