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得力大按键计算器DL-2136,改法拉电容。

楼主(2020-05-17):
拆一个前段时间改装的计算器,改装后不需要装电池也可以用,一劳永逸。由于之前改装的时候,有两处焊盘旁边铜箔太细,导致线上稍稍用力就把焊盘弄掉了。。。最后只好接在那个类似三极管的元件上,这样太阳能和电池都可以对法拉电容充电。

外观

外观

改装后的内部结构

改装后的内部结构

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电池仓和耐压5.5V,容量 5F 的法拉电容

电池仓和耐压5.5V,容量 5F 的法拉电容

电路细节,圈中类似三极管的不知道是什么原件,可能是集成的两个二极管。旁边是稳压用的发光二极管。 ... . ...

电路细节,圈中类似三极管的不知道是什么原件,可能是集成的两个二极管。旁边是稳压用的发光二极管。 ... . ...

据说斑马线容易坏,特别加固一下。

据说斑马线容易坏,特别加固一下。

网友A:
不是三极管,是个双向二极管

网友B:
好像法拉电容自放电比电池快,想用的时候要等充进一些电,建议用松下等好的小单体锂电芯加保护板,蓝牙耳机里拆的带保护板电池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法拉电容自放电比电池快,想用的时候要等充进一些电,建议用松下等好的小单体锂电芯加保护板,蓝牙耳机 ...

不用锂电池是因为太阳能板的电压不足以给锂电池充电。其实这个计算器不装电池也能用,就是暗处看不清,所以只要没光时能坚持几天就够了。用电容的好处还在于排除了电池漏液,涨肚,亏电失效等风险。

网友C:
成功的革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极管,是个双向二极管

双向二极管不是2个脚吗?麻烦给科普一下。

网友D:
其实电池可以不要,这种太阳能板只要有光就能发电,没光你也看不清计算器的字体

网友E:
5.5的电容改并联,变成2.7V的20F电容,一次充满电可以保持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电池可以不要,这种太阳能板只要有光就能发电,没光你也看不清计算器的字体 ...

能存点电偶尔还是有用的,比如不小心用手挡了一下太阳能,计算器就重启了,刚才算的数也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的电容改并联,变成2.7V的20F电容,一次充满电可以保持几个月。

耐压和容量是这么算的吗。。。其实容量太大也不好,用太阳能一时半会儿充不满,电压不够的时候液晶屏看不清。本来之前是要改成镍氢电池的,就是因为电压不够,液晶屏显示不清晰才改成用电容的。电容会自放电,如果多个并联,自放电太大的话,那个小太阳能板就算一直晒着可能也充不满了,到时候还要安电池充电,就不方便了。

楼主:
有大神知道那个类似三极管的原件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极管,是个双向二极管

不是双向二极管,这个是共阴极双二极管

网友F:
搞个镍氢1.2伏的进去,连接太阳能板,一颗电池500毫安,几乎就不用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个镍氢1.2伏的进去,连接太阳能板,一颗电池500毫安,几乎就不用换电池了 ...

镍氢电压不够,屏幕不清楚。而且自放电大,小太阳能板喂不饱。记忆效应反复充放电也容易出现。另外镍氢如果长时间不用放电到0V基本就废了,还得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的革新

这样改后,只要计算器不坏,用几十年都问题不大。

网友G:
我以前也改过,不过,我用的是6.3V4700UF的电容,我法拉电容只有一个,舍不得用。我用的电容容量不够大有缺点,太阳能充电之后使用了不关手动关计算器会在自动关机前慢慢把电耗得快看不清上面的字,,,,然后太阳能充电慢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也改过,不过,我用的是6.3V4700UF的电容,我法拉电容只有一个,舍不得用。我用的电容容量不够大有缺 ...

容量太小的不行,需要频繁装电池充电。而且普通电解电容自放电比法拉电容大的多,太阳能板就那么一点,自放电大的可能充不满。

网友(2020-07-18):
恭喜老大改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