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这种LED灯板坏片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0-05-17):
就是这种商铺的LED轨道照明灯泡,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模式点亮灯珠的方法不行。
不知道怎样检测好坏了,请教各位大神!

更新:确实是电压不够的问题,用4节5号电池串联解决了
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A:
24串的,单个灯珠应该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串的,单个灯珠应该可以点亮

我试过了,无法点亮。另外一种LED灯珠的就可以用点亮的方法

网友:
你的万用表二极管档电压不够,这种灯珠电压可能在3V左右才能点亮,找接锂电池,接两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模式点亮灯珠的方法不行,有可能使用了高压灯珠,可以尝试使用6V电源(4节5号电池串联)点亮,还不行再尝试使用9V电源点亮。

网友:
现在很多万用可以点亮了!不行直接上锂电吧,不可长时间点亮

网友:
这个是6v 1w的2835灯珠,这么久了居然没一个人肯定回答你,

网友(2020-07-01):
led灯判断好坏一般用直观法就可以看出,坏的中间有个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