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6.5w LED灯泡拆解

楼主(2020-05-17):
突然发现灯组有一个不亮了,算起来用了两年,前年趁活动时候撸的一批,按一天8小时,这个用了也才2500小时左右,完全没达到设计寿命,一起安装和使用的其他灯还一点问题没有。马上找出库存换掉,这个拆掉。
    好不容易撬开灯罩,查看灯珠
仔细看,似乎有个别颜色不对,上微距看看。
看后面有金属散热,和灯身内部都是金属的,散热感觉还好。
拆后面,前面,都把板子弄不出来,钳子夹了几下碎了,不过还是不出来。

估计就是灯珠问题,一起扔了。

网友A:
貌似用的内部3芯并联的2835贴片。

网友:
看LED表面,怀疑热死

网友:
如是阻容降压的,用的时间有限。特别是串并中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B:
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C:
保修三年,为什么不让商家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散热的问题

俺七年前买的清华同方标准版球泡,当时标识五年质保二万五千小时寿命,买了四个最短的时间也过万了,用的最长的应该过二万老,7075铝合金的内翅片灯体,散热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修三年,为什么不让商家保?

六七块钱买的灯泡,就算卖家愿意一般这种都是各自出各自邮费,喊寄回去检测没问题了换货,邮费就是十块,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七块钱买的灯泡,就算卖家愿意一般这种都是各自出各自邮费,喊寄回去检测没问题了换货,邮费就是十块, ...

基本有三年质保的都是包邮费的,很多是直接让你拍视频或者照片证明不亮就直接发个新的给你

网友:
LED的灯具。。。其实寿命看运气
标多少小时也就随便看看

散热(铝基板也不一定寿命长,不是铝基板也不会马上坏),灯珠本身质量,电源质量(电容电阻芯片啥的)
然后现在不像最初
都用1W/个的灯珠,3V 300MA的。。自己能修修补补。。现在贴片灯珠,各种电压电流参数都有,只能丢(或者短路下少量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用的内部3芯并联的2835贴片。

应该是9V的2835

网友:
换个灯珠就好了的事儿,干嘛要丢弃。没有DIY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七块钱买的灯泡,就算卖家愿意一般这种都是各自出各自邮费,喊寄回去检测没问题了换货,邮费就是十块, ...

你这个还算好的,我以前帮人买过高清线 2-30块吧  DP 转HDMI, 不好用,商家让你寄回去检测,然后他说没有问题,你要自己贴寄回的邮费,退货还要再扣来程邮费,换一根,老板还说你要再加一次运费,因为他测试ok,不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