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泵如何实现延时(或定时)断电?

楼主(2020-05-18):
      机器需要冷却,当用完机器后需要水泵继续工作两个小时,然后自动断电。请问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控制电路加延时继电器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  wifi智能插座

网友:
时间继电器  停机断开电机接触器的时候同时接通时间继电器的触发复位端子  时间继电器开始复位计时  时间到自动停止

水泵电机设置两路接触器 一路和主  机器同时启动停止 另外一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避免抖动需要再加一路继电器延迟启动  或者使用两路水泵 一路和主机一起 另外一路 主机停止开始工作

网友:
定时开关插座这种东西很普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路加延时继电器

正常工作时间,水泵一直通电工作,等下班后需要水泵继续工作两小时,怎么从正常电路切换到时间继电器?

网友:
用完机器相当于从一个状态转到另一个状态,会单片机的可能很容易解决,不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1223&page=1这一帖应该也可以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间,水泵一直通电工作,等下班后需要水泵继续工作两小时,怎么从正常电路切换到时间继电器? ...

在控制水泵接触器的线路上串联一个时间继电器(常闭点),当你下班时打开时间继电器电源(时间继电器设置2小时动作),那么2小时后就会断开水泵了,当明天你上班时候把时间继电器电源关上水泵又正常工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间,水泵一直通电工作,等下班后需要水泵继续工作两小时,怎么从正常电路切换到时间继电器? ...

不用切换,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
用工业定时器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加延时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间,水泵一直通电工作,等下班后需要水泵继续工作两小时,怎么从正常电路切换到时间继电器? ...

要正确详细答案请提供设备电气图和使用工艺条件,简单来说可以从设备停止按钮加常开点控制或启动停止相关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辅助出点取控制点控制延时继电器,或者plc添加程序取停止相关的点增加计时器控制水泵,
你说的极其不清楚没人能给出傻瓜式教程

网友:
去马家二十块钱买个定时开关插座完美解决。

网友:
时间不是很精准的话,555芯片就可以实现了,单片机啥的太复杂了

网友:
既然是冷却用的,用温度控制不行吗?

网友:
下班前两个小时停机,下班停水泵。。。

网友:
如果家用就找延时开关,如果工业用就用DH48S-S这类标准的时间继电器,如果不知道控制回路连接方法,可以先选定时间继电器、接触器型号(线圈电压)后再来讨论怎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