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C1便携自动表各档对比测试,显示偏大貌似没法调(系列3)

楼主(2020-05-18):
众仪ZT-C1便携式自动表拆解,可以秒变ZT-C2了(系列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718

前段时间撸的众仪便携自动档万用表,型号ZY-C1,抽空对比测试了一下

C1确实小不少

不接触时C1电压档能回零

用手指拍打外壳时,C1显示值末位会乱跳
890C+没问题,后续给C1加屏蔽试试

没时间去标电压,只能用改了9999显的VC890C+对比
C1是3999显,测3.9几V的电压比890C+略高

顺便测下C1换挡的电压值

可以看出,4V是在低于3.8V左右换低一档

测220V交流,也是偏高

再来测电阻看看
被测电阻都是0.01%的,以前也测过,还在范围内
分别测试后再交换测
100.25欧890C+显示100.3,C1显100.9

3k欧890C+显示3.001,C1显2.991

89.8k欧890C+显示89.91,C1显89.4

9.9M欧890C+显示9.907,C1显9.87

继续测电流
由于C1只能分辨0.01mA,所以没法测25uA电流

2mA的电流倒是差异不大

72mA,C1仍偏大

170mA也是一样

楼下继续测试

楼主:
测试下二极管档的短接是归零的

电池是2xAA的,所以输出电压只有2.几V也正常
只是不能测功率LED灯珠了

890C+偶改了锂电,可以输出近3.3V

电阻档短接也是能归零的

继续测电阻档的输出电压,估计是1V的规格

890C+电阻档的输出电压还低点

测频,插上表笔很容易感应到220V的

或者不插表笔,放排插上也能感应
说明抗干扰能力不强

这个算小问题:电压档切换后以mV为最低档了

估计它的主控是华晶的SD7830A
资料如下:

各引脚功能说明:

内部框图

应用电路

对比测试下来,ZY-C1的示值大部分偏大了,误差最大在1%左右
反复看了资料,没找到外围电路哪里可以调的,大家给看看吧
实在不行,1%也没太大影响

给众仪ZT-C1便携自动万用表背壳贴黄金甲改善显示乱跳,顺便增加测温功能(系列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124

网友:
这个表省事啊

网友A:
这表可以测电疗仪那种脉冲电的电压,去年那个50多的便宜4位半表AV4测不了

网友B:
对角线看图有点累啊

网友C:
我的C1也是超标,数据最好的是c4,

网友D:
听说可以测放电脉冲电压啊,我用指针表测只有10v,为啥那么发麻,
等牙膏

网友E:
24买回来的,测了一下电压,立即退了,偏差太大,还没法调整,厂家完全就是“我便宜,就这样”的心态。

网友F:
我用新华谊PM-18C量电压对比测试下来,确定也是ZY-C1的示值大部分偏大了,误差最在0.8-1%之间

网友:
5脚acm 基准电压能调吗

楼主:
是的,常用的功能都有,自动换挡也很快,就是有些小毛病

网友:
好解决,改入口10M阻值就可以硬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可以测电疗仪那种脉冲电的电压,去年那个50多的便宜4位半表AV4测不了 ...

有峰值保持功能?偶倒是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峰值保持功能?偶倒是没试过

是不是峰值保持功能不知道,直流档测我老婆在公司被人忽悠买的电疗仪输出电压能测出60多V,UT61E也是60多V,AV4测到的是个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角线看图有点累啊

哎呀呀,偶就是懒得拼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C1也是超标,数据最好的是c4,

好在便宜,一般用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可以测放电脉冲电压啊,我用指针表测只有10v,为啥那么发麻,
等牙膏 ...

空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峰值保持功能不知道,直流档测我老婆在公司被人忽悠买的电疗仪输出电压能测出60多V,UT61E也是60多 ...

UT61E 应有真有效值测量,AV4没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买回来的,测了一下电压,立即退了,偏差太大,还没法调整,厂家完全就是“我便宜,就这样”的心态。 ...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新华谊PM-18C量电压对比测试下来,确定也是ZY-C1的示值大部分偏大了,误差最在0.8-1%之间 ...

看来测试情况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