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客厅LED灯条开开后一闪一闪

楼主(2020-05-18):
三色带遥控,4条,共48w,最近发现只开白色,一秒后开始一闪一闪,黄色正常,应该是驱动有问题了,请问大侠应该如何维修,驱动的哪里需要更换?

网友A:
先换个输出电容再说

网友:
把电容换了

网友B:
质量不好,直接换驱动吧!

网友C:
灯珠不良,估计要挂了

网友:
估计是LED灯珠的问题,应该是个别灯珠寿命将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不良,估计要挂了

不是灯珠原因,灯珠开灯亮,亮一会儿就闪应该是电源问题,灯珠买了新灯条,还没换就知道是电源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好,直接换驱动吧!

这个驱动在不锈钢罩里估计是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输出电容再说

大侠看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不一定不是灯珠的问题呢,热稳定性不好也一样闪……

网友:
基本上是灯珠的问题,把白色和黄色的灯条线对调下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灯条

网友:
灯珠的问题大,

网友:
一般是灯珠的问题,灯珠一般由两个或者三个并联再串联的;不过一闪一闪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很亮闪,那是电源的问题,另一种是微闪,那是灯珠的问题

楼主(2020-10-19):
引用 楼主:
大侠看到问题所在了

滤波电容一般应该换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