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来晒晒和说说夏普GF800录音机所谓的被神化的大磁钢喇叭

楼主(2020-05-18):
查查网上的资料,一些人提到了大磁钢喇叭,但是又没说大磁钢喇叭和非大磁钢喇叭的外形区别;
而且有的一再自豪于大磁钢喇叭,一直再而三的提到自己的夏普是大磁钢喇叭,但是,更加增加了大磁钢的神秘程度,同样也看不到到底怎么看出是不是大磁钢来;

自己周末闲了一会儿,将自己手上有的,夏普喇叭,全拆开了,终于知道了大磁钢是个什么东东。
看图描述吧。

楼主:
接着稍微总结一下:
1. 大磁钢喇叭:圆钢板整个盖住了磁铁,而且整个喇叭的高度要稍微高一些;
    非大磁钢喇叭:圆钢板没有盖住磁铁,比磁铁小一圈,而且整个喇叭的高度稍微低一些;
2. 大磁钢喇叭,编号以16PBC开头;非大磁钢喇叭,编号以16PBA开头;
3. 大磁钢喇叭,磁铁侧面的太阳印花是黑色的、稍微精细一些;
    非大磁钢喇叭,磁铁侧面的太阳印花是蓝色的,而且笔画叫粗糙;
    注:我不知道这个印花正规的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自己临时给起个名字,见谅;有知道的前辈,望予指点,小弟先礼过去了!
4. 根据自己的手头上的机器,目前粗略的说,6字头的,是非大磁钢喇叭,5字头的是大磁钢喇叭;和机器生产的年代早晚有关系,早一批的都是大磁钢。
5. 从听感上说,本人木耳,也不是没区别,但是不敢妄加评论了,这里就交给那些金耳的前辈们了。

网友A:
这点功率无所谓的,泡沫边比纸边蓬蓬

网友B:
磁钢大小无非就是磁通量的大小;材质不同很小个也能做到大磁钢的能量。

网友C:
看着很低端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功率无所谓的,泡沫边比纸边蓬蓬

哦哦;
这个边,我实在看不出来啥边,咱不是很专业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钢大小无非就是磁通量的大小;材质不同很小个也能做到大磁钢的能量。

哦哦;
这个我也听别的前辈们说过;谢谢了;
只是看到网上谈论夏普800的喇叭时,始终没看到有人说外观的区别,云里雾里,所以这里正好自己手头上有,就来个对比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低端的喇叭

;
嗯,虽然自己不太懂,但是也能看出来,喇叭是很一般的那种,不是什么高端喇叭;
是夏普GF800上的,这个录音机本身经典,但是并非高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低端的喇叭

说低端,也不看看是哪一年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磁钢大小无非就是磁通量的大小;材质不同很小个也能做到大磁钢的能量。

磁钢大,冲程大,效果好。

网友:
曾经单位有一台夏普电视,音响效果相当好,后来喇叭坏了拿去修,拆下来电无论是喇叭还是音频线做工用料都很一般。看样子设计比用料要重要。

网友:
也许大磁钢 音质好些

网友E:
手头有一台,几十年了,日本原产的,卡座依然正常,磁带放歌很有时代感
收音部分不用说,杠杠的

网友F:
   说了半天,音质都不说一下。。音质对比一下,灵敏度对比一下。。。

网友G:
还以为你手上有的喇叭都拆了会有多精彩,殊不知才一只小音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钢大小无非就是磁通量的大小;材质不同很小个也能做到大磁钢的能量。

认同!
这种喇叭能活到现在,这泡沫边比较耐用了。似乎网上对JBL单元的评价,就是“基本烂”,泡沫折环很容易老化坏掉
所以专业场合的很多都是纸边,耐搞
磁钢,感觉再大的普通磁钢不如铷磁的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了半天,音质都不说一下。。音质对比一下,灵敏度对比一下。。。 ...

哦;
我想对比音质了,可是,除了感觉大磁钢稍微浑厚一些,然后,我这耳朵不行啊,也不能断然的说大磁钢有多好;
灵敏度,我手头这里没有仪器,没法对比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以为你手上有的喇叭都拆了会有多精彩,殊不知才一只小音箱而已。

手头就有这两种喇叭,我不是专门的音频玩家,是业余的喜欢收录机而已;
手头喇叭的种类就这两种,因为一直不知道所谓的大磁钢是啥样的,这才都拆开挨个对比的;
给出的照片是两种的对比,其他的没必要再重复拍的,我就没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钢大,冲程大,效果好。

哦哦;多谢;
只是看到有人炫自己的大磁钢,我又不认识大磁钢,网上的大磁钢的外形对比不多,这才把外观对比一下的;
音质之类的,我说句实话,我这二把刀都谈不上的水平,真的没法评论,就算评论了,也是误导大家同时也被前辈笑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一台,几十年了,日本原产的,卡座依然正常,磁带放歌很有时代感
收音部分不用说,杠杠的 ...

哦哦;多谢;
只是看到有人炫自己的大磁钢,我又不认识大磁钢,网上的大磁钢的外形对比不多,这才把外观对比一下的;
音质之类的,我说句实话,我这二把刀都谈不上的水平,真的没法评论,就算评论了,也是误导大家同时也被前辈笑话的;
所以,对于自己没把握的,或者自己说了也是白说的,我就不发表了,只说自己认为有把握的,对大家稍微有点帮助的;
尤其是音质这个东西,我这水平,我自己都呵呵了,何况这里的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