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GOOT助焊剂的焊接测试

楼主(2020-05-18):
周末测试了一下刚收到的goot助焊剂;
用了了一个废优盘外壳测试的,焊丝是千住(是正品的)。

goot助焊剂
优点:助焊剂确实比不加助焊剂或者是加了松香要牢靠很多;
缺点: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生成一层纯黑色的很黏糊的油,很难擦掉;粘在烙铁头上的,我用高温棉没能擦掉,只能用铜丝球蹭掉的;

至于腐蚀性,按照前辈们说的,是有的,具体多大,我这里不是专业的,也没有太正规的电路板,所以这里就没有给出实际测试来。

自己在书桌上专门挤出一块地方用于干焊接活

自己在书桌上专门挤出一块地方用于干焊接活

头上的焊接是goot助焊剂,靠右边的是松香,松香的不结实,用手使劲一拔,电线就脱落了 ...

头上的焊接是goot助焊剂,靠右边的是松香,松香的不结实,用手使劲一拔,电线就脱落了 ...

高温棉没法除去烙铁头上的黑色氧化物了

高温棉没法除去烙铁头上的黑色氧化物了

用铜丝球蹭了几次,看着不错,不知道对镀层是否有伤害

用铜丝球蹭了几次,看着不错,不知道对镀层是否有伤害

铜丝球,据说里面加了助焊剂,用手摸了摸,也没感觉,所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了 ...

铜丝球,据说里面加了助焊剂,用手摸了摸,也没感觉,所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了 ...

折腾一天,累了,拍一张自己画的儿时和妈妈蒸窝窝头

折腾一天,累了,拍一张自己画的儿时和妈妈蒸窝窝头

再拍一张从老家带回后拆开修理又上油的大钟表,这个钟表比我大2岁,经过打理,现在走的挺欢快的,听着她的 ...

再拍一张从老家带回后拆开修理又上油的大钟表,这个钟表比我大2岁,经过打理,现在走的挺欢快的,听着她的 ...

网友A:
一块磨砂橡皮搞定 温度350不需要助焊剂 常见金属除了铝焊不了  都可以焊  效果比不锈钢助焊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磨砂橡皮搞定 温度350不需要助焊剂 常见金属除了铝焊不了  都可以焊  效果比不锈钢助焊剂好 ...

你这是高手啊,哈哈;
我这两下子,别说不用助焊剂,就是用了,都用烙铁在那里杵半天,杵得我自己都不耐烦了;

杵完后,焊点乱七八糟,桌子上都是焊丝颗粒,烙铁头上五漆八黑的,看着就想吐,国内山寨又怎么样呢,比我这个焊接还是强多了;

楼主:
不好意思版主,主题分类被你帮忙移动修改了;
我发帖的分类弄错了,给你添麻烦了;
多谢啊!!!

网友B:
看到后面的几张图,我感到更累。。。。。脖子都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后面的几张图,我感到更累。。。。。脖子都酸了。。。。。 ...

哦哦;

我也纳闷呢,怎么发上来的好多图,都转了90度呢??
下次我一定注意!!!呵呵;

网友C:
金属U盘表面镀铬,,,松香没有腐蚀作用,当然焊不了,GOOT的好多假的,,,你确定你的是真???

网友:
日本买的人肉背回
wechat_upload15897861105ec235fe11970
wechat_upload15897861115ec235ff18d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U盘表面镀铬,,,松香没有腐蚀作用,当然焊不了,GOOT的好多假的,,,你确定你的是真??? ...

哦哦;怨不得呢;
goot真假我也不知道,是在京东官方自营店买的,真假,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高手啊,哈哈;
我这两下子,别说不用助焊剂,就是用了,都用烙铁在那里杵半天,杵得我自己都不耐 ...

焊不了、焊不牢、焊时长等问题,不单单只是你的助焊剂问题,你的烙铁估计最多60W,且还是尖头,回温慢不说,烙铁头热容小,热量流散快。

再说说你用的这个助焊剂,不便宜吧,可是你注意看“弱酸性”几个字样,这东西不但容易腐蚀元件脚,还有“魔性”----------焊好后有时会发现电路不通,还摸不清原因,重新焊一遍就好了。

最后,切实说一下,如果想在铜片、铁片等金属(铝片除外)上焊线,最好有一把60W以上烙铁,63/37有铅锡丝,559助焊剂等焊料;如果焊接面比较光滑,拿锉刀、砂皮纸、粗擦皮擦几下,打糙点,再分别在焊接面和线头上粘一点559,烙铁开到350度,放在焊接面上几秒,上锡丝,再给焊接线上锡,最后将线头放在焊点上,烙铁对怂上去。

补助一点,想要焊好最好是刀头或马蹄头去焊。

网友C:
所以喜欢用大热容头
wechat_upload15898859255ec3bbe5edbc6
wechat_upload15898859265ec3bbe6ed587
wechat_upload15898859275ec3bbe7d9e99

网友D:
楼主你的调温烙铁是110V改220V的吗?

网友:
你瑞刀不错,我只是更喜欢单刀,买了二个几乎没用过,小时侯喜欢刀,啥时候都裤兜里带一把,大了反而很少用了,锡盒599B好看,但硅胶的更实用,可以敲掉余锡放盒子里,方便
wechat_upload15898870235ec3c02f62c0d
wechat_upload15898870245ec3c0307567f
wechat_upload15898870255ec3c03165c81
wechat_upload15898870265ec3c03283dc3
wechat_upload15898870275ec3c033780b4
wechat_upload15898870285ec3c03477a76
wechat_upload15898870295ec3c03595bb8
wechat_upload15898870305ec3c0369188a

网友:
保持待焊物体的干净  助焊剂 是靠酸性 把氧化物 腐蚀或还原  磨砂橡皮 和砂纸或锉刀 也是清除表面氧化物  不清除氧化物即使是铜也不好焊接 。另外一点 就是需要合适的温度 和头子  导热要快   比如 马蹄头和凿头  。热容和回温要快 。这个二选一就好  要么热容大 。要么回温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调温烙铁是110V改220V的吗?

白光600不是直接买220V的吗?600和以前型号933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光600不是直接买220V的吗?600和以前型号933差不多吧

有110V版和220V版的  我还以为你白光600是人肉背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110V版和220V版的  我还以为你白光600是人肉背回来的

白光600是楼主的,,,我是GOOT助焊剂和修复剂,本人有几支100V的烙铁,在家用需220V---100V的转换器

网友:
焊锡膏也不是啥难以逾越的高科技产品,国产也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好产品,比如我用的大桥牌中性焊锡膏(浅黄色的膏体),觉得它比goot好用的多,也没有腐蚀性。但说出来没人信,也是没办法,愿意瞎折腾就继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喜欢用大热容头

你这烙铁头怎么看着这么好看呢,我的看着干巴巴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调温烙铁是110V改220V的吗?

哦哦,不是,就是普通的那种FX600,白光的那种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