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挂掉的2246xtU盘,改固态用吧

楼主(2020-05-18):
大概上个月中旬吧,某闲鱼卖家那里买得2246xt+因特尔双贴共512g的U盘

当时心里挺高兴的,当时还跑了个圈,并没啥问题。
当时我还一个劲在其他地方安利,说这个怎么怎么好。
要知道我的U盘只是收集的,平时还真不怎么用。这个U盘除了跑圈就一直躺着,静静地躺着
后来有一天,我用来复制些游戏,一共插了3次吧,结果最后一次拔下来后,再插就没反应了。
反复测试也就偶尔能识别。
换了5台电脑,单位的,都这样。
于是瞬间对2246xt失去了信心。
本来想寄回去修的,但考虑到一个用5次就坏的U盘修好了又能怎样呢,敢用么?

于是,花钱买了板子
让另一个闲鱼卖家给改成ssd

速度如上图,还好颗粒体质不错

颗粒信息在此

测一下4k

最后来一发整体信息
最后,我必须再次吐槽一下,我目前为止网上买的diyU盘,这是最贵的一个,同时也是质量最差的一个,浪费的时间和金钱选不说,关键是让我对diy产品的品质起了疑心。
好吧,希望大家以后买U盘还是精挑细选,少踩坑呵呵

楼主:
有人可能会说是usap固件的问题,我特意测试了win10,win7和xp,10和7结果都一样,xp根本不识别,所以我觉得就是内部焊接或者是板子本身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没你说的把烂吧,我也咸鱼刚入手一个128双贴8s7d的2246xt,目前用着还可以。装系统,连08年的老电脑,微星785g的板子也能正常工作,正是安装的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你说的把烂吧,我也咸鱼刚入手一个128双贴8s7d的2246xt,目前用着还可以。装系统,连08年的老电脑, ...

我这是亲生经历的呵呵

网友B:
46xt 固态U盘,有坏桥的毛病,已经修过2个了,都是桥挂了。
你的这个,估计换个桥就能复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6xt 固态U盘,有坏桥的毛病,已经修过2个了,都是桥挂了。
你的这个,估计换个桥就能复活了。 ...

他这个是JMS578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JMS578桥接

如果短接也不认的话,那也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写保护的XT和普通的2246XT用的不一样的桥接芯片,这个方案目前应用的应该不多  可靠性有待考证  老款长版不带写保护的XT和微冷新出的G2双贴2246XT我用过不少  挺稳定的

网友:
瑟瑟发抖,刚买了2246xt g2,一会颗粒就到了

网友:
46xt贴l06。。。心大啊

网友:
我的建议使用不高或者经常用,还是买个品牌的或者便宜的用用,好多都是用来炫耀的。

网友:
我都买了几个CZ880了,但有时还是买些DIY的U盘,玩玩嘛。

有两个SLC还可以,还没掉过链子。

网友:
闪存烤死的,见怪不怪了

网友:
那么坑的盘竟然修复利用了哈

网友:
我也买了46xt 准备diy

网友D:
46xt好呢还是46en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6xt好呢还是46en好呢

46xt不写缓存,所以可以不用安全移除,用起来更像一个U盘,但写入放大太严重,没有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