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周末回家帮老妈拆机修复.电磁炉,浴霸,插座,路由器,光猫,定时器

楼主(2020-05-18):
周末要回老家,老妈说好几样东西都坏了,回去就给老妈修了下.我不是专业维修了,就是爱自己摸索,大佬别笑我.
1\电磁炉,原来经常用着就不能用了,按键也没反应.一个针脚腐蚀没有了,焊接上就可以了.开关按钮不好用,拆了个没用的一个按键,换到开关那个,也修复了.

2\浴霸,开关按钮用不了了,发现原来是塑料烧化了,老爸不懂这些,买的都是最垃圾的,真怕出问题.

3\插座,给老妈买了公牛定时插座,电动车充电经常忘拔,就容易充鼓.买回去发现插上去影响开关,打磨了下,可以了.

4\净水机换滤芯,往墙上打孔,又固定了个插排.老家水质太差,一个月就得换一次滤芯.

5\腾达AC10 V2版本 路由器拆机,看看真是缩水了,功放芯片去掉了.V1版本有的.

6\吉比特光猫  吉比特DT741-csf,这个也不懂,就是无聊,就拆开看看而已.

网友:
有孝心 妈妈会高兴的

网友A:
好孩子啊,电磁炉什么牌子的,以前家里有个杂牌子的,做饭的时候面板突然碎了,告诉家里人注意点,浴霸一定得注意,那玩意弄不好冒烟了,不出火灾也吓一跳

网友B:
浴霸真不能买太差的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孩子啊,电磁炉什么牌子的,以前家里有个杂牌子的,做饭的时候面板突然碎了,告诉家里人注意点,浴霸一定 ...

电磁炉面板漏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面板漏水了吧

应该是,用了八九年了,当时99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浴霸真不能买太差的牌子

老家人哪懂这个呀,都是只管便宜就行.我爸爸还上当一次,买人家套路他的油烟机.都是很垃圾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面板漏水了吧

不是面板漏水,就是普通玻璃的,受热不均匀,没用几次

网友:
LZ威武,大小家电通吃,维修十八般武艺都齐了,手电钻更是高大上。支持折腾。

网友:
我家的浴霸开关也烧化了,换成了施耐德单控双开开关了。里面的线还是铝线,后面再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