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两块硬盘到底是不是CMR盘

楼主(2020-05-18):
一块1t的日立,一块2t的三星(希捷),型号分别为:HTS541010A9E680和ST2000LM003,都是9.5mm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猜。。。。。。。。。。。。。。。

就是因为不知才来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不知才来问的

我他们知道,就不告诉你

网友B:
1t的不是叠瓦,2t的大概率是。

网友C:
两块叠瓦,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t的不是叠瓦,2t的大概率是。

如果是笔记本盘,现在1T的也大概率是

网友:
15年区分
基本上以后的新款都是叠瓦硬盘

网友:
st2000lm003 是PMR 垂直记录
1T的应该也是PMR

叠瓦是SMR

st2000lm003是唯一2T的PMR本盘

小心表里不一

网友(2020-08-19):
软件检测一下缓存容易,64或者128甚至更多的叠瓦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块叠瓦,鉴定完毕

大神真是“考古专家”呀。是根据硬盘的断代么?

网友:
14年的老盘,PMR的。

网友:
都是2014年的 应该都不是SMR,SMR在2016年开始泛滥

网友:
三星不知 ,日立的不是smr  是p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