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S108拆解首发,另加换电池

楼主(2020-05-18):
飞利浦剃须刀S108拆解首发,应是吧,没搜到其他帖子,另外换个电池,原来的容量实在是太小了。

也是通过坛子里的信息网购的,也不知道真假

往上推一下就裂开了,不难拆

和外壳分开,里面是防水层套,白色的小点是开关

有一点点胡渣,还是会跑进去

防水层有一层橡胶保护密封

完全打开,可以看见电池,不知是不是原装的,和网上搜的不太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居然只有400ma,用几天就没电了,一个大牌在电池上这么小气

翻个身看看背面

传动的齿轮组,就不拆了,怕一手油

拆了原装的电池

弄个南孚的充电电池塞进去,标称有900ma

这是电机的型号
要是能改锂电就好了,网上好像没什么好的方案,空间也不够

网友A:
这做工不像是真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不像是真货

是真的,只是国产化了。电路简单是因为充电部分在电源适配器里。

网友C:
也买了个类似的飞利浦, 一看是镍氢就没兴趣了
扔一边落土中

网友D:
你会发现新换电池的容量可能还没有原来的大,或仅仅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会发现新换电池的容量可能还没有原来的大,或仅仅相当。

为什么啊,严重打击啊,刚用第一天,马力强劲

网友:
如果说不是山货真不不敢相信,以后远离这个牌子了!

估计是超人换标产品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不像

网友:
我有两个飞利浦不会像你这样怎么快没电,充一次电用很久

网友:
是真的。十年前飞利浦用的是橘色汤浅低自放电电池,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飞利浦的卖点是刀头刀网而且好像都是自己原厂的基本不在中国生产。

网友:
也买的这款,充一次电要用很久,当然我不是那种络腮胡

网友:
觉得充电的剃须刀普遍电池容量偏小,还是用2节5号电池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买了个类似的飞利浦, 一看是镍氢就没兴趣了
扔一边落土中

我也是,因为镍氢也有记忆效应,只不过没镍镉明显,总是要放完电再充满,没电后不能边充边用。国产的锂电剃须刀,虽然刀头差点,但是比镍氢方便没记忆效应随充随用,有些没电时可边充边用。

网友:
17年在京东买了个S118 118块,还送了个金士顿的U盘,不过到手后确认U盘是假士顿,客服装傻。

网友:
这个飞利浦剃也太进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因为镍氢也有记忆效应,只不过没镍镉明显,总是要放完电再充满,没电后不能边充边用。国产的锂电 ...

还有一点, 锂电的放电电流比镍氢也大很多.
刀头稍微使点劲就能捏住不动, 电池端电压下降的厉害,所以这动力有点太差了

楼主:
要是能改锂电池就好了,电压不一样,真是麻烦

网友(2020-07-30):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只是国产化了。电路简单是因为充电部分在电源适配器里。

盆友,你把飞利浦想的太良心了。这款的充电器和其它内部电路复杂的机型是一模一样的充电器,这种一个二极管带个电容的型号还很多,什么rq310系列等等,售价200以内的都是坑爹货,电池还减到450mAH了~基本用一年后就没法用了~~~200以下的飞利浦剃须刀就是买刀片送机身~~而且刀片也一般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低价的飞利浦了,做工完全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