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着没事,拆个坏手机屏幕

楼主(2020-05-18):
这两天没事,拆了几个老的废手机,好奇屏幕是啥结构,所以拆了一个
酷派的老手机,淘汰很久了,外屏坏了,没关系,反正要拆。

屏的背面,排线和金属背板

拿掉外屏,这个还是好的,很光亮,照片不好拍出好种效果

开始拆,先反排线一类的弄掉

一层一层的来,先拿掉金属背板,第一层一面是白色的

一层另一面有点像电镀的效果,反光效果很好,能当镜子用。

第二层,是个硬质透明塑料板

第三层,软的薄片

第四层也是软的薄片,只是颜色和第三层不一样,标5的一体的,先不拆

下面做个小实验,看下这人数码管,正常情况下看得不太清楚

把第一层放上去,不透光,看不见

第二层放上去,隔一定距离,不要贴上,有模糊

贴上去,很惊喜有没有?看得很清晰。

第三层放上去,也是隔一定距离,看不清

贴上去,还是不清晰,看久了头都有点晕

第四层放上去,隔一定距离,什么情况?海市蜃楼么?还是产生分身了?

贴上去,这样挺清楚的

第四层有点特别,反过来的效果和另一面的不一样,看下,隔一定距离的样子,位置跑偏了,但没有分身了

贴上去,没另一面贴上去清晰

第五层隔一定距离

贴上的样子,很暗了

接着拆第五层,上面有层薄膜一样的东西,撕下来,出现很多丝状的物质

换个角度

还有两片,扯开,里面有种像油一样的物质,所谓的漏液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啊。

看看这两片透光情况,其中一片

另一片

这个拆完了。

-----------------------------分割线--------------------------------
看看另一片已经漏液的屏幕的情况,很神奇的现像,这个已经漏液了,所以不透光(这个就相当于上面第五层)

现在你上面拆第五层一样把它分成两片,其中一片的情况,居然会透光

另一片,也会透光,是不是很神奇,两片单独的时候会透光,但合在一起就不透光了。哈哈……有点好玩。

完。

网友:
偏光片,了解一下

网友A:
有没有搞LCD的大神,给讲解一下!

网友:
偏光膜的特殊效应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神奇的世界

网友:
偏光膜,扩散膜,增亮膜,导光层,都在你拆的这几张里

网友:
头次见到撕开液晶屏点阵部分,里面是很复杂的导体电路。我见过反射式偏振膜,配合普通偏振片,调整角度可以变成镜子效果,然后变透明。比方解石更奇怪的是扩散膜,有很多微观细条纹。

网友:
那些丝是支持触摸的吧

网友:
LCD屏好几层.OLED就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搞LCD的大神,给讲解一下!

是呀同问为什么上下加偏光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