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改可调

楼主(2020-05-18):
明纬S-350-27只改12V-30V。不加辅助电源不改调流。在2脚加电位器调压,要怎么限制最小电压和最高电压?

网友A:
最高不用管,调到头就是31v左右,最低在电位器接地端串合适电阻,多大要自己试验,大概是所用电位器阻值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不用管,调到头就是31v左右,最低在电位器接地端串合适电阻,多大要自己试验,大概是所用电位器阻值的 ...

谢谢你,那天试试。

网友B:
搭车请教:不加辅助电源最低能稳定工作在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不加辅助电源最低能稳定工作在多少伏?

最低8V,没试过带载。12V带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8V,没试过带载。12V带载没事。

谢谢,我也来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