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制作一个简易小天平

楼主(2020-05-18):
老师要求小孩制作简易天平带去学校,好吧,为此我废了2个小时,上图吧

网友A:
摩擦力不大嗎?

网友:
塑料吸管,中间捅个 针,简单解决。。

网友:
不错啊,做得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不大嗎?

不大,调整螺丝就可以啦。

网友:
摩擦阻力有点大,上一个轴承,哈哈

网友:
加小钢管作一个轴套会灵活多了

网友(2020-06-29):
学校响应总理号召,地摊经济从娃娃抓起

网友B:
做的简单,但有设计问题!称重物放置偏离中心点就影响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简单,但有设计问题!称重物放置偏离中心点就影响准确性。

调节配平螺母就可以了,简易天平嘛,当然不能放太滑的东西,比如钢珠这些。

网友:
用一个平行四边形结构来限制两边托盘的转动,这样物体放在托盘不同位置就不干扰测量了

不方便的话,把两边的托盘改成吊盘,就像这个

网友:
必须差评啊,天平-怎么都该弄个宝石的轴吧,玛瑙也行啊

网友:
如今老师是考学生还是家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简单,但有设计问题!称重物放置偏离中心点就影响准确性。

盖子下面少装了俩垫片,装上就准确得多,受力点固定了。

网友:
11楼的方法确实解决了重心偏移的问题。

网友(2020-08-25):
中间应上两颗自攻丝,称啥都是平的,完美解决跑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