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U盘还是TF卡

楼主(2020-05-18):
现在想买一个128G或以上的U盘或者TF卡,看TF卡的速度读写都已经有90mb左右,如果定义在100mb以内读写已经满足使用(毕竟办公和家里只有USB2.0的接口),我是选择三星的TF卡配U3的读卡器,还是买个128G的金士顿等牌子的U盘,或者买个论坛定制的U3的MLC的128G的U盘

网友:
follow your heart:giggle:

网友:
优先考虑找论坛的大神定制MLC颗粒的128G优盘,如果价格接受不了,再考虑TF卡+读卡器,
成品优盘除非需要硬件加密那种带特殊功能的,不是很建议买,一般的那种一是缩水太严重,二是速度还没那么快。

网友:
看你的使用需求不是很大,可以在京东买三星tf卡,售后很方便,直接换新不罗嗦。

网友:
看个人需要,固态的颗粒速度最快

网友:
推荐大神自己做的盘,如果TF卡坏掉恢复数据的话要比传统的u盘更麻烦且价格更贵

网友:
TF卡数据标的好看,实际又是一回事,不过十年保固比U盘强

网友:
今天早上看论坛帖子买了个台电128G的

网友:
买TF卡好,手机,智能电视都能用,并且十年保修换新

网友:
买U盘较好,闪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