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金士顿SNV4003掉固件,求助

楼主(2020-05-18):
金士顿ssd,冗余错误,大神们,这个咋搞?

网友A:
掉固件嘛就是有坏块了呗,重新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固件嘛就是有坏块了呗,重新开卡吧

找不到开卡工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开卡工具呀

马牌的是难找,实在没办法就拆颗粒换板呗

网友:
这种的建议拆颗粒用,拆下来的颗粒贴u盘或者再贴到别的固态板子上开出来用

网友B:
小马(nv1120)目前能开部分海力干颗粒了,大马还无解。试试30分钟大法奏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马(nv1120)目前能开部分海力干颗粒了,大马还无解。试试30分钟大法奏效不。 ...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管用

可以有偿搬板

网友:
私聊PY一下

网友:
添加好友:qq:242286

网友:
用金士顿固态硬盘工具箱安全擦除一下看看  88NV1074目前还没开卡工具  安全擦除都不行的话只能拆颗粒换板了

楼主:
金士顿那个检测不到,在磁盘管理里是可以看到的,是快驱线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