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黑苹果的问题

楼主(2020-05-18):
小白一枚,以前没用过苹果电脑系统,想尝试一下,下了很多四叶草版本的系统,都无法进安装界面,笔记本是惠普640,I54330M,网上查到说要改EFI,然后又找了很多EFI,替换了之后也没有一次进过四叶草的安装界面,总是跳了一会儿代码就不动了,这是EFI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如果不是有多个现成的完整教程的型号,
也确实不好弄,
不然 tb 上那些专做这个生意的人岂不是没饭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有多个现成的完整教程的型号,
也确实不好弄,
不然 tb 上那些专做这个生意的人岂不是没饭吃了 ...

我主要就是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不能进安装界面是不是EFI的因素

网友:
自己不会修改设置EFI就找一下和你硬件相同或类似的,就是删掉四叶草自带的驱动加载你需要的驱动。很久以前装过都忘了。

网友:
bios设置,显存分配64m,关掉安全启动。再出问题有可能是显卡。另外,4代cpu的集成显卡是不容易成功的,除非像台式机那样有外接显卡。就算你启动进了安装界面,最终还是会失败。不要这在上面浪费时间了。

其实随便一个efi,基本上都可以进安装界面。你找EFI的目的,是安装好后尽量把声卡,网卡,显卡驱动起来。在安装这个环节,不用到处去找efi. 只要bios那两项设置好,显卡支持的话,进安装界面开始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运气比较好,有一台华硕的x455lj笔记本,i5 5200u, 集成显卡是hd 5500,自己折腾没多久就顺利安装进系统正常使用,只是内置摄像头和无线网卡不能用。效果还很不错。现在装的是最新的catalina.

装黑苹果其实还是比较忌讳老机器。最新的catalina,对太老的硬件支持不是太好。我估计5代之前的u, 效果都不好。除非你去装那种很古老的版本。

网友:
去黑果小兵的部落阁下载catalina10.15.3镜像,写入u盘,这个是整合clover的,我在i3-3220和i5-2300上都安装成功了,不过i3的不能睿频,i5的一切正常,不过在i5-540m的笔记本上,就无法安装,启动就黑屏,懒得折腾了。
也可以试试OC安装,网上大把的教程,不过貌似8代以后的intel cpu支持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