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机械硬盘的老电脑装WIN10一定要多选几个版本

楼主(2020-05-18):
先说结论吧不管是用esd还是ghost,下载的时候都多选几个,别一个站下,分开下,省的麻烦
有些版本优化有问题,装好以后会有磁盘100%的问题,速度很慢很慢根本没法用,尝试过一些网上解决磁盘100%占用的问题的方法,不一定有用
这问题只针对用机械硬盘的老电脑,新电脑和用固态的一般没问题
这问题只针对用第三方WIN10系统的,用原版的或者WIN7系统的一般没问题
别说装LTSC版本,对于要用XBOX应用的不一定有用,我就试了好几次都打不开XBOX应用

大致说下事情经过吧
这两天心血来潮给一台D525的车载小电脑装WIN10,准备给XBOX做串流用,2G的内存,320G的笔记本机械盘,512M的独显,性能跑WIN10是肯定没问题的。
既然是老电脑装WIN10肯定先想这LTSC版本,结果试了两个都是能加上商店和XBOX应用,但是打开XBOX应用的时候提示DOM注册超时之类的,网上也没啥好解决办法,暂时放弃了
然后下了好几个系统,雨林的,电脑城的,番茄花园的都有,结果每个都有磁盘占用100%的问题,估计这些优化的人都觉得不会有老电脑装这些系统了吧
最后折腾了2天,试了6,7个系统才找到一个没问题的,心累啊,也算玩了那么多年的电脑,比以前古董电脑装XP的时候花的时间还多

网友A:
说了半天也没说用哪个版本????!!!!

网友B:
一般办公用三杰的LTSB貌似没什么问题,妥妥的。

要玩游戏,只能搞专业版或家庭版了。

网友C:
老硬件就别折腾了,浪费精力!

曾也有E350,慢的很,后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硬件就别折腾了,浪费精力!

曾也有E350,慢的很,后来卖了!

老硬件有老硬件用的地方,不是什么地方都需要性能过剩的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办公用三杰的LTSB貌似没什么问题,妥妥的。

要玩游戏,只能搞专业版或家庭版了。 ...

也不是,LTSC也可以玩游戏,只不过有些东西要自己设置比较麻烦,不过其实优化过的专业版用起来也不比LTSC差,至少我这台上没看出太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也没说用哪个版本????!!!!

硬件不同要自己试,我也是随便试的,中心思想就是不好用的不一定是硬件太老,可能是系统本身优化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不同要自己试,我也是随便试的,中心思想就是不好用的不一定是硬件太老,可能是系统本身优化问题 ...

最好还是装原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装原版的,

原版的一个太大,一个默认开了一堆的东西还要自己精简,麻烦,用第三方优化过的只需要删掉内置软件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电脑都是原版NTLite一下装进去用

楼主:
要XBOX串流,没办法,主力机还是WIN7的

网友(2020-06-23):
分享一下连接,给我试试,刚好有需要。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的。我这边遇到一台7代U win10系统的 总是磁盘占用100 后来搞过几次 时间长了 也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

网友D:
刚开始接触ltsb版本的时候,热衷了好一阵子,还搞了几个安装盘……装多了就发现这东西看描述不错,但对游戏并不友好……

反正后面我又回到了专业版、企业版、家庭版的怀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接触ltsb版本的时候,热衷了好一阵子,还搞了几个安装盘……装多了就发现这东西看描述不错,但对游戏 ...

现在专业版纯净优化好的找不到啊,我还是下的一堆内置的然后自己精简优化的,估计还不如直接用原盘了

网友E:
电脑这玩意就是玩的配置,你没配置还玩个啥?以前XP用1或2G内存都流畅,现在4G基本才好用。win10你安装2G还是节能机,能好玩了?谁还买新机器啊。不知道是你傻还是英特尔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这玩意就是玩的配置,你没配置还玩个啥?以前XP用1或2G内存都流畅,现在4G基本才好用。win10你安装2G还 ...

你是被配置在玩吧,需求和配置成正比,你玩个扫雷也用I7?到底谁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被配置在玩吧,需求和配置成正比,你玩个扫雷也用I7?到底谁傻?

首先我的不是I7 我的是四代I3 低功耗版本 4350T 就是上个论坛看个电影。

网友:
首先我的不是I7 我的是四代I3 低功耗版本 4350T 就是上个论坛看个电影。随便G个系统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