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九年的长城C30雨刷转轴拆解养护,修复雨刮器动作缓慢(多图详解)

楼主(2020-05-18):
前一阶段,天天下雨。这周放晴后用车,发现使用雨刮清洗前档玻璃。雨刮动作总是慢慢吞吞,就像歌里唱的:左手 右手 一个慢动作。

雨刷转轴外露于车壳,日晒雨淋。由于经常接触雨水经受高温严寒,润滑油流失干涸后,雨水渗入造成锈蚀。雨刮本身转轴也只是采用最为简单的轴套,只要转轴一生锈就会造转动卡滞,轻则这雨刷动作缓慢,中则不正常停留,不能归位,重则转轴卡死,烧毁电机。

想想自己也是九年车龄了,也该收拾了。烧了电机可要花大代价了,先清除了转轴中多年积攒的枯枝烂叶。揭去转轴塑料装饰盖

13MM的套筒正合适

拿钢针做个定位记号

主驾驶位光看上方就知道严重生锈了,卡簧都烂瘦一圈了。

副驾驶位的转轴还算好

雨刮器总成在集雨罩下方,打开机舱盖

集雨罩左右两侧的导流小盖板靠内侧的2个卡扣固定,天热还好风险低掰开即可。

集雨罩的左右两侧及中央偏右侧共有3颗塑料卡扣固定

这种塑料膨胀钉不要在上面撬,用一字螺丝刀在下方顶起中心柱就能无损取下。

就是注意用另一只手档一下,拆左面一个时没留意飞走了,幸好在车底下看到了。

3个固定螺丝取走后,靠车头一侧就靠卡扣固定

卡得真紧,但凭手无法扳开,需要钳子辅助

集雨罩向前抽出,注意插入前档玻璃下的卡销。由于左侧有雨刮的喷水管相连,只能翻转放在机舱龙门架上。

雨刮总成全暴露出了,下方是积攒了9年的枯枝烂叶。

雨刮总成由2个螺栓固定,M10套筒。后面支点卡入橡胶减震环,两个螺栓位置处也有减震橡胶垫。

固定螺丝的铁套大小不一,右侧是个小的。车辆部件的加工制作精度没这么高,左侧是个椭圆的铁套。

拔下线束接头,雨刮总成就能取下。

这些玩意都是通过2个雨刮转轴漏进来了,九年下来也积攒了许多。还好清理后下方铁片没有多少锈蚀的现象。

雨刮总成带回办公室处理

卡簧钳在家呢,只能用一字螺丝刀取下卡簧。果然右侧的不保,拆下就断了。淘宝下单买不锈钢的

测量一下尺寸,卡槽11mm,轴直径12mm。

研究了一下卡簧的型号说明,规格中的是挡圈一边内径到另外一边外径的距离或安装轴的外圆。下单C型12,50片用了淘宝特价版撸的特币实际花费1.98元。

处理前看一下情况,过会儿这块是个难啃的骨头

雨刮电机连接的左右2侧,其他关节有打油的球节润滑良好不用拆。不拆动电机摇臂,大致记一下模样就不会装错。10mm套筒松开2粒固定螺丝记概模样及方位(只要不拆电机摆臂,不会装错
看一下电机的型号,这电机力道十足。

型号:ZD1531A

左侧转轴轻轻敲击就取下了

右侧这根,光凭手已经无法转动

加WD40渗透,垫木块敲击

注意,别把螺纹搞坏

很明显,转轴严重生锈

用木工夹固定于凳子上

砂纸打磨

去锈完成

转轴内也打磨一下

用化清剂清洗干净后,准备上油。

这里转速不高,用一般啊锂基脂就行了。

上好润滑脂,先把固定杆安上

多上点

卡簧断了一个,先给出大力的主驾驶位安上。

组装完毕

看着这些球头的转轴,还是不放心。用WD-40的白锂润滑脂喷了点进去

最后再锁紧

按顺序装回

这个集雨罩的卡扣在上回修理厂给弄裂了

找点不锈钢滤网

带好我的移动T12烙铁

用废头子烫入塑料内加固

这种修补塑料的方法,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集雨罩放上别急着固定,把左右的小盖板安好后调整,使间隙一致

再固定塑料膨胀螺丝

锁回雨刮臂

组装记号没必要做,只要别让雨刮臂打架就行

完工,又恢复轻快的步调了。

网友:
我那破3还没保养过这玩意呢

网友:
终于明白原理机构了,

网友:
隔上几年,把加剩的机油给那个轴上加上点就行了,也不用这样拆下来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自己的车动手有成就感

网友A:
摇臂轴上都有个橡胶的挡水垫用来防止转轴内生锈的。你车上的哪去了?以前在外面修过雨刷?没给装回去?

网友:
不错,同款,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臂轴上都有个橡胶的挡水垫用来防止转轴内生锈的。你车上的哪去了?以前在外面修过雨刷?没给装回去?:sho ...

没动过呢,看别的车友原厂就这样。看看你说的挡水垫,能否自己做一个。

网友:
那记号画的……就是刻舟求剑

网友:
我的6W+了,雨刮也有点这种感觉了,看来也要开始拆车了

网友:
谢谢分享,锈得挺严重啊,恭喜修复

网友:
我以前是以为电机正转一下, 再倒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臂轴上都有个橡胶的挡水垫用来防止转轴内生锈的。你车上的哪去了?以前在外面修过雨刷?没给装回去?:sho ...

长城C30上好像没有这个垫,我的C30也锈死过,点一些机油,多让雨刷转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学名为四连杆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动过呢,看别的车友原厂就这样。看看你说的挡水垫,能否自己做一个。 ...

连这都简配
实物没法拍给你,得拆车。。。给你个图吧。。。

网友:
求大佬科普各种 锂基润滑的姿势,刚才大佬也提了一下什么白色的。。。搞不懂颜色跟润滑效果之间的联系啊啊

网友:
楼主的车质量挺好。我那个就不咋地 都烂没了

网友:
问题的原因是o圈漏水了

网友:
不給加分了,修復塑料的辦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