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维修空调的大神在吗?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5-18):
我家的海尔风管机,室内机时转时不转,转的时候风量也很少,有时候不转用手起动一下那个风轮就能正常转了。这个是不是电容问题?看网上说的基本都是换个电容就好,但是我拆开找了半天,没找到电容在什么位置。主控板上没有,线路上也没有,难道会是藏在电机那个接线盒里?这个接线盒的设计真是一大败笔,在那个位置,除非把电机整个拆下来,否则根本不可能打开盖换。而电机要拆也真不容易,位置局限,不知道会不会要把整个室内机拆下来。求高手指点一下,还有这个电机标签居然没有标电容值

网友A:
电容的寿命最少十年!如果手转风扇叶阻力很小的话,可以考虑电容的问题

网友B:
看看电机的标签,上面就有电容的,换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机的标签,上面就有电容的,换个就好

就是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寿命最少十年!如果手转风扇叶阻力很小的话,可以考虑电容的问题

阻力也不算很少吧,反正感觉就是正常的。起动不了的时候手动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说对了,电容就在那里面,这种电机是三档调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力也不算很少吧,反正感觉就是正常的。起动不了的时候手动转一下就好了 ...

你说的这个故障现象,典型的电路坏了

网友C:
拆电机下来换电容吧,如果转风筒稍有阻力,有工具顺便轴承换啦

网友D:
电机进线那里有一个包,里面肯定就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进线那里有一个包,里面肯定就有电容!

这个设计真是失败,拆个电容还得整个电机拆下来,而且拆电机也真不好拆,估计得整个内机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故障现象,典型的电路坏了

确定吗?就是我图上这块控制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电机下来换电容吧,如果转风筒稍有阻力,有工具顺便轴承换啦

换轴承这种高级技术活估计干不了

网友:
海尔就是个广告商和售后服务商,而不是电器制造商,2003年用过一回海尔电脑,从此不再碰海尔的任何电器,并且亲朋好友咨询购买电器首先声明不能买海尔。

网友:
看见了吗?

网友E:
结合电机功率24W,看起来是1.6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合电机功率24W,看起来是1.6UF的电容。

好的,谢谢

楼主:
1.6那个?因为那个角度,手机进不去,拍不清。搜了半天马云家,好像只有松下有1.6的电容。

网友:
这东西叫风机盘管!电容在电机出线位置里面!

网友F:
嗯,这电机需要退下很多螺钉才能取下,除了图中的以外,风机壳子外侧也有需要拆下的螺钉,拆下电机风机才方便换电容及检查其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这电机需要退下很多螺钉才能取下,除了图中的以外,风机壳子外侧也有需要拆下的螺钉,拆下电机风机才方 ...

这几个镙丝都好说,主要是电机靠里面顶部还有两个进不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