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好用,充电无忧:XTAR PB2C充电器

楼主(2020-05-18):
在去年,国内电源解决方案提供大厂XTAR成功推出可换锂电池、数字显示的PB2S充电宝之后。今年,XTAR又推出了更简单、更方便、更专注、更便宜的充电宝——PB2C

锂离子电池具有电量储备大、易携带、规格统一等优点。这下好了,作为户外爱好者,带一个PB2C和太阳能板,只要多备几只18650电池,就能在户外随时随地为电池补电,同时为各种设备充电了,相当于携带了永续的电能。

体积更小巧,简便易携带
PB2C使用塑卡包装,仍然为XTAR家族经典白蓝双色,正面透明仓设置,产品外观一眼可见,同时配有一条高品质USBC电源线。包装背面是PB2C的主要参数及特点,以及生产商深圳爱克斯达电子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简明清晰一目了然。

PB2C的重量只有58.5克,配上两颗18650电池,也就再增加不到100克,携带总重量约3两的PB2C应该是非常轻松的。

PB2C的外观尺寸长宽厚为110×51×24.3mm,可以很方便地放在背包、口袋等位置,再加上两节18650电池最高电量不到30Wh,远低于可上飞机的100WhPB2C也是商务差旅人士的好选择。

PB2C比正常手机几乎小了一倍,配两颗3500mAh的电池,就相当于两只手机的电量,电量大再加上轻巧随身携带,就可以随时无忧为设备补电,在外使用真的不占地方而且很方便。

PB2C外观基本与PB2S一致,外观呈长方体状态,边角均做了圆滑过渡处理。作为充电产品,PB2C外壳采用防火阻燃材料,确保使用安全,本人入手的是蓝色,另外还有两款橘红色和黑色,共三种颜色可选,满足不同色彩偏好的人群。

与老大哥PB2S整体喷涂橡胶的细腻触感不同,PB2C外表没有喷涂,仅为材料本身的质感,相比起来,防滑性能略逊一筹。

正面顶部是一块黑色透明磨砂材质的外盖,PB2S内部安装一块27×14mmOLED显示屏幕,通过各种数据显示,方便用户随时掌握电源情况。对于非专业用户来讲,在户外在旅途中,知道那么多数据也觉得脑子乱,还不如简单直观一些。于是,PB2C采用电量指示灯的方式显示充放电进程和当前电量,简单实用。

每盏指示灯大致代表25%的电量,白色LED在黑底映衬下,显示比较清晰,户外正午强烈阳光下也能看清,可视角度基本达到了四向180°,无论放置在什么位置,只要瞄一眼就能看清,设计十分友好。

PB2C的反面为光板,PB2S则印有主要性能数据。这也是考虑到防火材料喷涂,时间久了会摩擦掉的因素,个人认为XTAR还是比较讲求实际的。

PB2C将数据铭牌印在了电池仓盖的反面,印字清晰,不会摩擦受损。数据为:输入支持5V2.1A;输出支持5V1A/2.1A,仅能使用18650型号锂离子电池。

从兼容性来讲,PB2C由于体积紧凑,支持平头、尖头、带保护板、无保护板等各种18650电池,内部仓位的长度和直径可以完美容纳。PB2S还可以使用20700、平头21700等电池,使用范围更大一些。

设计更贴心,细节堪称道
第一个细节就是磁吸电池仓外盖。PB系列外盖双侧各有一条强磁铁,与机体吸附牢固,将PB2S放在背包里几乎不会发生外盖掉落、电池散落的情况,安全整齐。

第二个细节是指扣槽。由于强磁铁吸力较大,再加上外壳比较光滑,PB2C在机体中部两侧都开有一个约10×1mm的小槽,方便手指从两侧伸入施力揭开外盖。这么看PB2C整体开模、加工、装配都比较精细,各处接缝紧密均匀。

第三个细节是电池抻带。安装电池时压住抻带,取电池的时候只要向上提拉抻带即可,PB2S的抻带位于电池中部偏后,而PB2C的抻带位于电池头部,改进显而易见,电池正极会先滑出,避免负极的空弹振动,而且再也不用费指甲去扣电池了,保护了电池也保护了手指。

黑色顶端是输入输出接口,PB2CUSB-A口为输出端口、TYPE-C口仅为输入端口,TYPE-C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不用区分正反,可以盲插;二是支持更大的电流强度,为快充打下坚实的基础。PB2SC口为输入\输出兼容,也就可以实现双路同时输出。

PB2C全身仅显示屏右侧面有一个按键,可以开机显示当前电量。按键略突出侧面边框,按压到位有手感和声音的清晰反馈。受限于体积,长条形的按键比较小窄,手大指头大的人不太好按。为了避免携带中误触,开关并没有强制关闭输出的功能。

内仓有清晰的电池极性提示,实际装配尖头18650电池顶住已经比较紧、倒置也不会掉落,也不用担心负极被顶出凹坑,对电池比较友好,配合上盖,完全不用担心电池无意脱落,即便较大幅晃动也不会产生电路断路。

两兄弟正极均为导电触板,并有小的凸起,以适用平头18650电池,接触面积大,接触电阻就小,电路效率就高。

PB2C的底端比PB2S薄很多,因此负极采用了弹簧导电,而PB2S底部还有空间,所以就采用了伸缩导电柱的方式。两者各有利弊,也都是用电设备的常用导电方式。

放电能力测试
PB2C作为充电宝使用非常方便,只要插上用电设备,即能自动开启放电,通过USB口可以很方便地为绝大多数用电设备充电,这也是我去户外活动时最中意的功能。

这里先吐个槽,PB2CUSB输出端口方向如果能调整一下就好了。现在所有的测试表接USB口,与XTAR的正面都是反向的,看着不太顺眼。

使用Power-Z测试,PB2C的输出兼容DCP1.5A输出,以及苹果的2.4A输出,大电流放电能力较强。

对于一些小型用电设备,PB2C能够判断出内部电池的情况,采用小电流为用电设备输出电量,确保充满和安全。下图中为给一个钥匙灯充电,电流仅为0.67A

PB2C内部电路没有升压,输出电压仅有5V一档,因此QCPD等高电压协议均无法启动,给手机充电输出功率接近8W

用诱骗器开启QC2.0协议,设置下一档为9V,结果不成功,输出仍为5V1.5A左右。

在室温24℃条件下,给手机放电约两个小时后,充电口表面温度为35℃,其他位置触摸没有充电口温度高,PB2C由于没有高电压、大电流输出,所以发热量不算大。

采用纯电阻负载测试放电能力,开启单路2.2Ω,此时PB2C的输出电压为4.9V,输出电流达到了标称最大值2.1AXTAR没有虚标。

令人欣慰的是,即便只有一格电了,PB2C仍然能够以接近5V1.5A的初始状态输出,这就能保证对用电设备的快充不停顿。

放电至四颗指示灯全灭,PB2C会自动切断对外放电,此时取出电池测量,电压约为2.5V,还没有对锂电池过放,PB2C的放电截止电压设计比较合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池。

自充能力测试
使用两只XTAR原厂18650电池进行充电测试,容量分别为2600mAh3000mAhPB2C有平衡充功能,能够均匀为两只电池分配充电功率和容量,在电量指示灯全灭的情况下开始充电,电压为4.9V,电流强度达到1.31A,功率约6.5W,还没有达到PB2C的标称输入能力,这是在用小电流启动电池。

充电中期,电压达到5.15V,电流达到1.93A,功率约10W,达到了PB2C的标称输入能力。

使用另一只表测量,也超过了5V1.8A,这里可能与电池新老程度也有关,本人这两只XTAR原厂电池已经使用超过50个循环了,新电池内阻小,电流强度应该能够更大。

仅对一颗电池充电,电流仅稍减弱一点,也能近似达到标称功率,实现对电池的快充。

用时一个半小时以后,充电接近50%,此时测量电池表面温度为29.1℃,充电口内部温度为43.1℃,温度不算高,对锂电池的保护比较到位。

充入超过75%的电量后,PB2C的输入电流仍然能够维持在1.8A以上,以9.5W的功率继续给电池充电。

仅第四颗指示灯闪烁时,输入电流强度逐渐下降,PB2C采用小电流为电池补电,最后使用涓流充电,一方面把电池充得更满,另一方面也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用时4小时1052秒,两节18650电池全部充电,PB2C四盏电量指示灯常亮,显示输入电流为0.01A,此时电压仍然保持5.1V,充电速度并不算快。

取出电池,电压为4.23V,考虑到仪表的误差,PB2C对不同电芯充电的判停比较准确,基本控制在4.2V的满电状态以内,偏差不会太多。PB2C对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控制的比较到位,不会过充引发危险。

PB2C还有个作用就是激活过放电池,为了测试,特意过放了一只电池,这几天反复用这只电池对纯电阻负载放电,直至静置电压为0.1V,这已经完全过放了。

接通电源后,PB2C几乎没有迟疑,电量指示灯即开始闪烁,此时应该有个瞬间激活电池的过程,此后就可以对电池进行正常充电了。

使用总结
XTAR爱克斯达PB2C充电宝,外观精致、色彩鲜艳、结构紧凑、携带使用方便、专用18650电池,充放电速度都比较快、四段电量显示指示清楚,对于手中屯有较多各种规格的18650电池的人来说,既能给电池充电,又能使用电池为其他用电设备放电,将闲置的电池充分利用起来,确实是一款非常好的出游携带选择。

网友:
转换率多少

网友A:
想多了带上飞机,电池没标记的都带不上去

网友:
建议产品宣传配个好麻豆

网友:
指引下购买链接包括太阳能板,有意。

网友:
就是一个18650充电宝 套件,你能写个这么长的文章,也算厉害。另外,你的万能表,很有历史了吧

网友:
简单实用,很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带上飞机,电池没标记的都带不上去

恩,最起码印上个差不多的电池容量,也好“蒙混过关”

网友:
这是淘汰产品了, type-c不支持输出, 不支持快充输入更不支持输出.
5年前推出的话应该有人会买

网友:
我有一个四节电池版的,既能当充电宝,还能当电筒。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玩意有销量吗?  就一个装电池的移动电源 发这么多图  不是浪费资源吗?

网友:
貌似三洋绿皮的是3200MAH的,那个似乎是18650最大容量了,但是那个金色皮标3400MAH的是哪来的?楼主提出的3500MAH又是咋回事?用的28650?
还有就是光伏,充电速度真是感人, 谁用谁知道,光伏板虚标似乎也是潜规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带上飞机,电池没标记的都带不上去

没标记可以自己打印贴上去。
电芯可以拆的一般别人也会计算,按最大容量的电芯给你计算,一般4芯以内都给你过去的。
我之前带的米勒ML202+2节绿皮三洋3400mah坐过飞机去北京。
只要你电芯填充的不是C4一般问题都不大 哈哈 。

网友:
50%  ,鸡肋货

网友:
只能上两节电池,这价格确实有点贵。

网友:
就是充电宝,还充电器呢。这东西得考虑电池的一致性,不是随便都可以用的。

网友(2020-06-17):
楼主辛苦!偷偷问一下稿费是按字数算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