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新手开卡再次求助:不知道什么品牌的mSATA被我开卡弄死了

楼主(2020-05-18):
品牌:未知。容量:128G

主控:SM2246EN G AA P2TY53.00
缓存:三星 256M
闪存颗粒:无品牌标识,64G X 2

---------------------------------------------------------------------------------
       本来这个ssd可以认到盘也能用(用久了有点卡),打算重新开卡,开卡时点击自动获取Flash颗粒,提示只有64Gbit一个选项,故而随意手动选了个三星512Gbit的,下载ISP后就死了。现在开卡软件识别不到SSD了。
       现在求教各位大佬,还有得救吗?

2020-05-19 18:18 更新
已解决,选择Samsung,512Gbit(8KP),K9PHGY8S7A,成功开卡,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学到很多知识。
配置请看图,给新手参考。

开卡成功截图

开卡成功截图

网友A:
短接ROM试过吗?JP1、2、3都试试

网友B:
品牌就是RAMOS,还挺有名气的品牌,之前接触它的内存较多,不过大部分是OEM给品牌机用。
好歹拍个闪存的字样出来看下,难道完全是无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品牌就是RAMOS,还挺有名气的品牌,之前接触它的内存较多,不过大部分是OEM给品牌机用。
好歹拍个闪存的字 ...

应该是三星316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试过吗?JP1、2、3都试试

短接JP1,可以识别1024M了,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就是RAMOS,还挺有名气的品牌,之前接触它的内存较多,不过大部分是OEM给品牌机用。
好歹拍个闪存的字 ...

颗粒丝印:PHGAC      1526

谢谢老师提醒,这个是什么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三星316的颗粒。

316是哪个呢,请兄台指教,谢谢。

网友D:
蓝魔的盘 还可以  速度不错 短接是JP1 颗粒好像是三星PH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魔的盘 还可以  速度不错 短接是JP1 颗粒好像是三星PHG

老师,请问用哪个版本开卡合适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魔的盘 还可以  速度不错 短接是JP1 颗粒好像是三星PHG

Samsung,512Gbit(16KP),K9PHGY8S8E,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Samsung,512Gbit(16KP),K9PHGY8S8E,刷

这个颗粒单颗64g,应该是双贴组的128g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6是哪个呢,请兄台指教,谢谢。

316指的是焊盘的焊点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指的是焊盘的焊点数量

谢谢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