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恒流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5-18):
网上淘的,做工还不错,卖家说是出口的,想改成汽车阅读灯用,问问群里大侠们,芯片上面丝印代表什么型号(上排标:P2902。下排标:3350)
我想把电流改大一点,多接几个LED,这样就亮一点。

网友A:
增大电流要考虑发热量,,典型值一般最好,,你可以几个并联就行。。也不贵吧,几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电流要考虑发热量,,典型值一般最好,,你可以几个并联就行。。也不贵吧,几元一个。 ...

9毛一个,主要想看这芯片的资料,看有没有潜力改。

网友:
灯泡可以咸鱼找一家在卖5元一个,松下暖光很好。做工也好。

网友B:
谁家的,还有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还有货么

应该有货吧,看卖家卖了大几千了。淘宝立华电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货吧,看卖家卖了大几千了。淘宝立华电子。

在他家看电机多一些。这个灯还有,我想了下还是不买了。

网友:
这个电路电感已经快饱和运行了,加大电流我看还是算了吧,看评论里有人说把这个当灯泡用有嗡嗡声。价格不贵,多用几个就行。是不是能长时间工作我没实物也不好说。

网友:
led灯,我最近也在学习,12v的驱动芯片pt4115买了好多,其它元件都买齐了,倒是没兴趣弄它了!反而用7135做了不少灯,18650还是方便。qx9920也买了不少,有时间再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