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为了除Bug而拆解~MikroTik RouterBoard RB751G-2HnD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05-18):
MikroTik的路由操作系统,RouterOS,我认为是比较值得折腾的。对比起其他主要的路由操作系统(如OpenWRT),RouterOS是一个支持多种计算机架构(如x86)的商业化路由系统,单独使用需要按照不同功能等级支付授权费(价格从45刀到250刀不等,RMB306~1700)。不同授权等级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一些V**协议的数量限制(如PPTP,L2TP)。

恰好MikroTik自己也有使用RouterOS的路由器产品,名为RouterBoard。所以要折腾RouterOS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台RouterBoard路由器。
最近搞了一台二手的MikroTik RouterBoard RB751G-2HuD五口千兆无线路由器,1000mW 2.4GHz WiFi发射功率,看见价格合适就收了。MikroTik对这个路由器的定位是SOHO(Small Office,Home Office,小型办公室/家庭办公室)

这个路由器已经是2012年的产品了,8年前的电子产品感觉都可以叫古董了(虽然还是不够我上次拆的那一个路由器年纪大,思科ISR 2811 路由器,拆机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247

RB751系列有两个型号,一个是RB751U,另一个是RB751G。前者的5个网口均是百兆,后者则是5个千兆(所以这款更实用)

有一个USB接口,可以用SMB做网络共享

这次拆开主要是因为LED灯窗口里面有只虫子(Bug),不弄掉不舒服

导热硅脂把散热器粘回去

64MB DDR2 RAM

SAMSUNG 128MB FLASH

CPU:Atheros AR7242,400MHZ

2.4G无线芯片:AR9283

2.4G功率放大器:MSC LX5518

另外一颗一模一样的功率放大器,应该是给另一路天线用的

winbox是用来配置该路由器的主要软件,在软件里面可以配置LED的用途。(如指示1G/10G速度,WiFi状态,USB读写,板载闪存读写,PoE状态等等)

上电

winbox里面也有一个终端,相比图形界面,熟悉命令的话配置起来效率会更高

防火墙,一大堆东西可以调

路由器的版本型号等等

总结:路由器的性能感觉一般,用来家用应该绰绰有余。不过相比硬件,RouterOS才是亮点,强大的操作系统提供了无数的功能,非常适合折腾

有时间另开一帖介绍一下RouterOS的配置方法和玩法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羊毛党的我还是用免费的K2P来当交换机吧!

网友:
这外壳四四方方的,好看!

网友A:
这牌子只是卖软件,硬件配置就是垃圾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只是卖软件,硬件配置就是垃圾渣

跟锐捷一样,都是软件值钱

网友:
感觉一般般吧,软件值钱

网友:
我是来挑毛病的,散热片不能用导热硅脂,得用导热硅胶,不然沾不住,一碰就掉了,当然有螺丝固定除外

网友:
这路由软件的确强大,硬件做工也不错,至少散热设计很合理。

网友:
做工设计不错,散热设计也好!!好东东

网友:
用导热硅脂能固定住吗,导热垫更适合一些吧

网友:
天线接口不修了吗。。。。
做工不错

网友:
软的硬的通吃了

网友:
这玩意信号他好吗?可惜只是2.4g的

网友:
这个带系统的,可以带100台手机WIFI?

网友:
这cpu很弱了,现在都低端都mtk7621高端高通

网友B:
从2.9.27就开始玩ROS了,那时几条4M的ADSL叠加带宽,热点,pppoe出租屋拨号等等

到他家出SXT网桥,到小机架构CCR系列,都玩过,还弄了个MTCNA认证

以前好多小区和二级ISP都用x86 XEON服务器+ROS做拨号服务器,CCR反而不行,只适合纯转发,不适合做业务

不说了,这坑说到明年说不完

网友:
对于很多openwrt都不会配置的人来说ros可能连管理页面都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2.9.27就开始玩ROS了,那时几条4M的ADSL叠加带宽,热点,pppoe出租屋拨号等等

到他家出SXT网桥,到小机 ...

听说MikroTik有个路由器用来做家用10G网络性价比不错,可能下一个坑就是10G网络了

ROS的官方Wiki感觉一般般,好像有好多东西都没有覆盖

网友:
这个牌子的路由,在国内不温不火。
性能是好的。

网友:
真不错,我还在用5.16版本的,主机用的是一个04年的老台式机,40G的老硬盘

联通、电信和移动三线接入,带单位200多台电脑,扔在机房地上,都没招呼过它,稳定跑了这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