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矿用电机车LED防爆灯

楼主(2020-05-18):
捡到一只矿用防爆MA LED灯。黑!脏!重!心想矿用产品质量应该不错,就背回家了,重啊(约15Kg)到现在都累得肩疼。只看图不多说

楼主:
拆后接电源一试,只有一只灯活着,其余五只全烧通了!以前邮了几片COB灯片,找到一片性能相近的试了一下,驱动器是好的,贼亮!

网友:
封装的胶怎么搞碎的,竟然还不伤零件

网友:
就说怎么那么重,,,看来是铁外壳

网友:
铸铁外壳那么厚,能不重吗?快有个小电机重了。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楼主捡了个新的,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

网友:
看外壳很厚生锈的样子,确实是铁壳很重,玻璃镜片比手电筒上厚不少,电路板灌封防水防摔,灯珠的非对称排列有点少见,我一般见到大多数6个一圈,或者5个一圈中间一个。

网友:
里面镜子都爆了,应该是事故灯,搞不好人都挂了,这个楼主敢用吗?

网友:
灯头玻璃完整,里边透镜架子破损,应该是有人先下手为强,拆了看里边没铜没银,丢弃。
灯头玻璃竟然还是镀膜的,不赖

网友(2020-06-19):
这设计就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