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模电动车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0-05-18):
16年电动车罢工,修车师傅说是电机霍尔坏了,150元换了个本帖的猪脚。用得不多,上个月补电时发现又不能动窝了,找了个替补的换上,这个就拆了瞧瞧。
带倒车功能,应该是和三轮通用的

个头不算小

倒出一小滩水,里面惨不忍睹,早就进水了,难怪瘫了。整体扁铝管,两端有硅胶垫密封,不明白怎么进的水

板上到处泥、水,线上大汗淋漓,没法瞧了

背面的一侧,电解腐蚀物堆积

已经拆了,为不辜负坛友,一顿洗刷刷能看了

正面几十根蛛网线挡着,基本看不到什么

把线拆了,元件总体布局

12个N-MOS(8个75NF75+4个HY1707),电机每线4个(上、下臂各2个并联)

电解9个及标称

无极性电容2个

拆除N-MOS及电解,方便观察剩余元件

板子左部。8脚芯片A42S,据说是双运放

芯片旁,三端稳压器和PNP三极管

32脚主控芯片

芯片引脚定义

有谁指教一下,芯片旁红圈里的家伙,真实身份和参数几何?先谢过!

拆完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A:
估计安放控制器的地方有积水,工作时发热,冷热交替,密封稍有缺陷都会把水吸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安放控制器的地方有积水,工作时发热,冷热交替,密封稍有缺陷都会把水吸进去 ...

控制器安装在尾部塑料罩板内,固定在倾斜的铁皮栅板上,所以没有积水可能。
估计是硅胶垫的线孔密封不良(细线的线径与线孔配合不足),雨天使用时,水从车轮甩上来,溅到线上的水被线导引至线根部,再沿着线孔缝隙进入控制器内部

网友B:
红圈的看着像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的看着像二极管

取下来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过,显示是二极管,不知具体参数和使用范围。大侠知道的话,请不吝指教!

网友:
现在新出的电动带p档啊  倒车功能

网友:
施展你的巧手复活它,看着还有救

网友C:
我上次到修理店捡了8只回来,有空也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来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过,显示是二极管,不知具体参数和使用范围。大侠知道的话,请不吝指教! ...

可以看看走线,也许是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D:
好多管子,可以diy电子负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到修理店捡了8只回来,有空也拆开看看。。。。。

这是要拆铝盒融化了铸瓢吗哈哈哈哈

网友E:
难道是进海水了?!

网友:
喔 原来是洗过澡的~

网友F:
哪位大神科普一下,双模无霍尔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进海水了?!

海水浴还不够档次
泡在水里带电使用,电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管子,可以diy电子负载咯

不会呢

网友:
这货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位大神科普一下,双模无霍尔是怎样实现的

开环启动时像步进电机抖动一会儿,加速步进频率到反电动势过零检测闭环调速,早期的无感无刷效率比有感无刷低一些,现在技术改良后效率跟有感无刷差不多,缺点不适合重载启动,需要用脚蹬地助推下电动车,避免无感模式启动失败,抖动到堵转保护。网上很多无感无刷驱动只是在风机水泵螺旋桨应用,很少应用在牵引。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应该是直接水冷工作一段时间了,电解腐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