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度在家型号NV5001移动定制版,怎么刷成普通版

楼主(2020-05-18):
小度在家型号NV5001移动定制版,怎么刷成普通版

网友:
我的也是移动版的 楼主有方法了分享一下

网友:
同问?小鱼易连到期了,可以刷成普通安卓系统吗?

楼主:
继续求方法

网友(2022-05-19):
如果有方法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2023-09-10):
可以是可以 目前方法比较复杂 拆芯片用编程器烧录

网友:
同款,同问题,同求助。

网友:
另外我看到闲鱼有主板卖,就是有点贵。

网友(2024-12-01):
买个烂屏的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