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爆掉的落地扇主板,请教一下维修的问题

楼主(2020-05-18):
图中的SOP(实际是SOP6)芯片爆掉了,左边的三个电阻中第一个电阻也爆掉了,丝印是125
背后的400V 4.7UF的电容也鼓包了,目前打算换掉这三样,但是125电阻手上好像没有一摸一样的元件,问下这个电阻式必须的嘛?

因为这个风扇带遥控和风类,问题不大还是想修好

楼主:
这个奇怪的芯片是LN8K06

一开始烧爆了看不清字样就看到后面的06
搜关键词对比一下还有一半的LOGO在万能的某宝找出来的

网友A:
电源芯片烧了,不用去买,可以找个5V手机电源或小变压器来代替。

网友:
不会修的话去某宝应该有板配

网友:
这个照片拍的。。。是镜头花了还是没对焦

网友:
改成阻容供电吧!
不用再找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烧了,不用去买,可以找个5V手机电源或小变压器来代替。

5V手机电源?我已经买到了打算这几天就换

网友:
图片模糊,有点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