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世电冰箱零度保鲜格结冰拆修(BOSCH BCD-218)

楼主(2020-05-18):
博世冰箱零度保鲜格结冰的修复

问题描述:一台用了十多年的博世三门冰箱,型号是BCD-218(KGF22320TI) ,直冷机型。

该冰箱出现了零度保鲜格温度失控的问题,里面到处结霜,蔬果全部结冰冻坏了,零度保鲜室下格(蔬果格)的温度测得-3度。而冷冻室的温度显示则在-18度至-27度之间跳跃变化。

查找原因:上网查找资料,发现提出类似问题的帖子很多而提供解决办法的帖子几乎没有,多是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而已。好在有一位网友直截了当地说:冰堵!拆下四颗螺丝就能除冰。

动手:
清出零度格里的食材,取出两个大塑料盒,看见保鲜格地板上的冰川。循环风道隔板的四个螺丝孔,各有一个小盖子。用指甲抠下四个小盖子。这事很容易做,不需要使用工具。

抠下小盖子后可以见到固定螺丝是梅花内六角的。

选T20规格的扳手,旋下四颗螺丝松开隔板,就能看到背壁上厚厚的冰块了。

但是,风道隔板还是取不下来的,因为有抽屉导轨挡着。
松开左侧上格导轨的两颗螺丝,上下左右轻摇导轨,就能发现拆下导轨的方法。这个步骤不能用蛮力。

拆下隔板是清除冰块的关键。拆下隔板后,就可以看到,冰块将循环风道堵得严严实实的了。冰箱和冰块都是白色的,照片不好拍,很难看的。

循环风道没有了空气流动,温控感应器就测不到保鲜室内的气温,所以总以为温度未降到设定值,于是循环风扇不停地转,使劲制冷,致使保鲜室内温度降到冰点以下,蔬果都被冻坏了。

端来电风扇吹冰块了。冰块开始滴水,再吹就是整块松脱掉下来了。看看冰块有多厚?就是风道的厚度呗。

取出一小盆的冰块。

注意啊,风道隔板的泡沫密封条和冰块凝在一起了(看上面的冰堵图),别丢掉了哈,要捡回来嵌回隔板原来的位置上去。

用点热水,融化排水小孔里的冰,确认排水孔通畅。

擦干净保鲜室内壁。
按与拆卸相反的顺序回装隔板和导轨,装回抽屉,放入玻璃温度计,关门,通电开机制冷,至稳定显示冷冻室温度为18度,读取保鲜室温度为:上格为-2.5度,下格为0度,都没有结霜或结冰现象。

好了,完工。

如果不会动手修怎么办?
其实,家里的冰箱遇到此类故障,如果您又没有动手能力或者懒得动手,也有办法修复,就是将故障冰箱里的食物清空,断电,打开冰箱门,一周后,冰箱里的冰块会全部化成水了,故障也就消失了。不过,这种冰堵风道的冰箱,排水孔大多也给冰堵住了,冰块溶化产生的水无法流进压缩机室内的储水盒中,而是积在冷藏室地板上,要勤快点,及时吸走,以免乱流一地。

使用冰箱要稍加注意:
平时,在使用冰箱时,应该用塑料袋将食材密封起来,一来减少食材水分蒸发,保持食材新鲜;二来减少冷凝水的生成,降低冰堵的机会。这样,冰箱就会少给主人“添堵”了。

网友A:
我家的双开门冰箱 海尔的双开门的,型号有点长
也是温度不受控一样,有时候冷藏室失控结冰,有时候又高到10多度,偶尔有事冷冻室温度飙升到0度。。反正就是不受控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这样的问题,反正每次遇到断电几个小时插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家的是西门子,同样是保鲜格有问题。 排水冰堵了,水去不了,曾经试过停了电用热水灌入去清堵,但上电后不久又塞。 要定期清理,不清理就结冰,或者水又一大遍

网友:
我家三星对开门冰箱,也是冷藏室果蔬抽屉蔬菜结冰,三星师傅来,检查化霜加热器和传感器都正常。除冰后正常了二周,又开始结冰。昨天又上门,怀疑冷藏室风冷风扇转速变慢,更换风扇。让观察二周,正常后再付钱。今天冷藏室温度在4~7度之间。

网友:
我家西门子 冷冻也有很多冰 和保鲜有水,0度以前确实曾冻坏过菜,看来也是要经常除霜 除冰 清理

网友C:
有个风扇应该属于风冷吧,结冰了检查一下除霜定时器和发热丝

网友D:
我是断电后端一盆热水放里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西门子,同样是保鲜格有问题。 排水冰堵了,水去不了,曾经试过停了电用热水灌入去清堵,但上电后 ...

我家的美菱风冷冰箱虽然没保鲜区,但是大于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50一星期后很响,每星期得拔电源,在空冷冻室风扇吹一小时装回插电。

网友F:
带风扇的叫风冷不叫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双开门冰箱 海尔的双开门的,型号有点长
也是温度不受控一样,有时候冷藏室失控结冰,有时候又高到10 ...

偶尔失控,忍忍算了。
如果频烦出现温度失控,还是应该检查一下。停电时注意观察冷藏室有没有较多的水流出。可试试用小风扇吹着,加快冰堵的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西门子,同样是保鲜格有问题。 排水冰堵了,水去不了,曾经试过停了电用热水灌入去清堵,但上电后 ...

保鲜室、冷藏室排水孔堵塞,原因多是冰堵,也见过类似鼻涕样的东西堵,可能是青苔。粘稠的堵塞物用热水去除不了。融冰后,可用一根40cm长,芯径4mm2的塑料电线(带皮)去捅掉那些恶心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断电后端一盆热水放里边。

放热水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美菱风冷冰箱虽然没保鲜区,但是大于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50一星期后很响,每星期得拔 ...

如果是压缩机振动导致响声,可能是橡胶减震器老化了,可以更换压缩机的减震器。不难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风扇应该属于风冷吧,结冰了检查一下除霜定时器和发热丝

我这个冰箱是直冷的,冷冻室主蒸发器就装在冷冻室里面,拉开抽屉就能看见,而且上面有霜,半年要停电清一次霜。保鲜室算个准风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风扇的叫风冷不叫直冷

您看到的风扇是保鲜室的。
主蒸发器装在冷冻室内,有霜的,是直冷机。

网友G:
能结这么多次,不排查一下加热管是否坏了?

网友H:
我用的海尔风冷冰箱会定期自动加热除冰,有时会从冰箱里发出冰块破裂的声音。

PS:博世的冰箱在当时买的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海尔风冷冰箱会定期自动加热除冰,有时会从冰箱里发出冰块破裂的声音。

谢谢博士打赏!
我这台博世冰箱买时在同类产品中不算贵。贪不臭、贪省电、贪便宜就买了。
问题是起来不那么方便,冷冻室要定期不定期除霜,冷藏室和保鲜室要通排水孔,不然可能冷藏室积水、保鲜室 地板结冰。嘿嘿!
还好,自己还能折腾。要是给老人家用的话就麻烦了,说不定早就换第二台、第三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结这么多次,不排查一下加热管是否坏了?

直冷机,不带化霜功能,没有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