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1351双贴9dfk颗粒G2板usb3.0不能识别

楼主(2020-05-18):
各位大佬们好。前几个月小弟做了一个9dfk双贴2246xt,用1351桥接的usb3.1的固态u盘。今天使用突然发现插上usb3.0/3.1只亮灯,电脑里看不到硬件,就连新硬件连接的声音都没有。我给吓坏了,因为盘里面有我还没写完的程序。我把盘接在2.0接口上使用正常并且把数据备份了出来。又刷了两个芯片的固件,插到usb3.0上之后也是无法识别,放大镜看电路板貌似没有什么烧坏的痕迹。但是之前使用一直很烫还掉过几次盘。

网友A:
桥是你自己换的,还是买的贴好1351的板子?
我买的1153的桥的板子,自己换了1351,发现也是2.0正常识别正常使用,3.0不认,感觉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是你自己换的,还是买的贴好1351的板子?
我买的1153的桥的板子,自己换了1351,发现也是2.0正常识别正常 ...

为啥我也换了,然后我咋就能正常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是你自己换的,还是买的贴好1351的板子?
我买的1153的桥的板子,自己换了1351,发现也是2.0正常识别正常 ...

额,我是买的就带1531,我手上有一颗1153e,这两个可以混用吗?请问我能不能换1153e上去,原来是1351的固件,换1153e要提前刷好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是你自己换的,还是买的贴好1351的板子?
我买的1153的桥的板子,自己换了1351,发现也是2.0正常识别正常 ...

之前都是正常使用,今天突然usb3就不认了

网友:
怀疑g2板子的设计问题,我手头就有两个案例
一个双贴ocmfp,也是用一段时间后莫名掉盘(一读取一点就掉,没试过在2.0下),幸亏文件不多全部复制出来后就拆掉搁置了
另一个双贴pcme1,在2.0能跑完urw,但是3.0下一写入超过3gb左右立马掉盘
搞怕了,现在主用的京一那个46xt,贴的nw623

网友B:
板子小的话升温快,冷却也快,热胀冷缩很容易就脱焊了。
还是盒子加ngff稳定,百玩不坏。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问题 我贴硅脂垫上cnc壳 压住主控就会不读盘 两个都是 后来试验 只要有点劲压一下就不读盘

网友(2020-08-28):
我的2246XT蓝板和你的一模一样,然后也是用的1351桥接。我双贴的NW435,也是3.0没反应、2.0正常。我用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小的话升温快,冷却也快,热胀冷缩很容易就脱焊了。
还是盒子加ngff稳定,百玩不坏。 ...

我觉得机械硬盘更稳定

网友:
PS1:当时我设计G2时,1351测试不通过,兼容性不行,会出现不识别问题,这个后期会修改,目前版本不建议上1351;
PS2:蓝色板子的卖家与我没有联系过,目前生产资料只有我和微冷有,他家的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至于是哪个版本的板子和器件我也不太清楚;
PS3:关于G2稳定性,参见我去年首发的帖子,目前销售一年多了,温度和稳定性情况都清楚,至于偶现的识别问题和稳定性问题,建议和卖家沟通好,或者直接在我征集BUG的帖子回复,传送门,有问题解决就好了,只有问题解决了,大家用的才舒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小的话升温快,冷却也快,热胀冷缩很容易就脱焊了。
还是盒子加ngff稳定,百玩不坏。 ...

板子工作的温度还不至于出现脱焊的情况,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是买的就带1531,我手上有一颗1153e,这两个可以混用吗?请问我能不能换1153e上去,原来是1351的固 ...

1351和1153e互换需要重新刷桥的固件,不然会用桥默认的固件,

网友(2022-03-27):
好像1351和这个篮板搭配确实有问题,我也是3.0不认盘,但是空板子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