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闲置硬盘好伴侣-优越者2.5寸新品细斜纹移动硬盘盒评测

楼主(2020-05-18):
闲置硬盘好伴侣-优越者2.5寸新品细斜纹移动硬盘盒评测
一.前言
二.开箱:外观和内部结构
三.芯片介绍
四.传输性能测试
五.评测总结

一.前言
     近期,优越者发布了2.5寸新品细斜纹分体式移动硬盘盒。作为一名优越者忠实粉丝,有幸成为幸运用户获得了该款硬盘盒并参与评测。由于之前使用过多款优越者的硬盘盒,对优越者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加上现在电脑配件的更新换代加快,固态硬盘越来越普及,手上有很多闲置的老旧硬盘。对于手上有闲置老旧硬盘的朋友,可以搭配这款硬盘盒使用,让老旧硬盘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二.开箱:外观和内部结构
     本次到手的硬盘盒型号是S112ABK,京东旗舰店售价仅25.9元。硬盘盒采用蓝硕JMS578主控芯片,适用于2.5寸SATAIII/II/I硬盘,最大支持6T容量,同时支持USB3.0 5Gbps传输、UASP加速、TRIM指令和自动休眠功能。

         外包装采用白色纸盒包装,正面注明了6Gbps SATAIII、自动休眠、免工具,背面则注明了产品介绍、产品参数、制造商信息等。
     内部使用简洁包装,采用透明塑料内包装盒,盒内有硬盘盒、USB3.0转Micro-B数据线、2块缓震海绵垫(1mm和3mm海绵垫各一个,分别适用于9.5mm厚盘和7mm薄盘,能有效减少读盘过程中的晃动,起到稳固缓震作用)、保修卡、合格证。
     硬盘盒:硬盘盒采用细斜纹分体式设计,防滑耐磨,雅典黑的商务风格融合时尚潮流设计,表面经过磨砂工艺处理,手感舒适;整体采用ABS塑料材质,耐高温耐腐蚀,为内部硬盘提供保护,使数据传输更稳定。

     硬盘盒接口:采用Micro-B接口,通过配送的USB3.0转Micro-B传输线,可以实现高达5Gbps的传输速度。接口旁有蓝色传输指示灯,通电时蓝色指示灯常亮,读写数据时,蓝色指示灯快速闪烁,硬盘盒的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内部结构:采用抽屉式上盖和免工具装卸式设计,1:1精准开模,硬盘放入紧实不晃动,有效降低故障发生率,延长硬盘使用寿命。
硬盘盒内部
    主控芯片:硬盘盒采用蓝硕JMS578高速芯片,支持SATA3.0转USB3.0高速传输,高达5Gbps的传输速度,同时支持UASP加速、TRIM指令和自动休眠功能。

三.芯片介绍
    硬盘盒的性能主要取决于所采用的主控芯片,主控芯片不仅起到桥接作用,也决定了硬盘盒数据交换时的传输速度。市面上常见的硬盘盒芯片品牌厂商有:翔硕科技(ASMedia)、智微科技(JMicron)、威锋电子(VIA Labs)及天津瑞发科(Norelsys)。其中翔硕科技(ASMedia)的产品因其良好的稳定性、兼容性和不错的性能成为目前口碑最好的主控,代表产品有ASM1153E、ASM235CM,优越者白色钻石版(Micro-B款和TYPEC款)分别采用了上述主控。而智微科技(JMicron)主控的特点是价格便宜、主打性价比,一般用在比较便宜的盒子上,但性能还不错,代表产品有JMS567,JMS578。此款细斜纹分体式硬盘盒采用的就是JMS578芯片。
    JMS578主控芯片的特点:支持SATAIII 6Gbps硬盘盒和USB3.05Gbps传输标准,理论最高传输速度500MB/S;支持UASP传输协议,能有效提高传输速率,降低CPU利用率和数据延迟,节省宝贵时间,在Windows8以上的系统传输文件时会有10%~20%左右的速度加成;支持TRIM指令;支持自动休眠功能。
    注:1、UASP: 是USB-IF所制定的一个新传输协议,用于透过USB接口连接序列设备,提供大容量储存设备的传输速度高达20%,并降低CPU的利用率、数据延迟和等待时间,UASP协议提供了高性能主机及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对于硬盘盒而言,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提高硬盘盒的传输速度。要使用 UASP 加速功能,必须要Windows8以上的系统才能支持。
        2.TRIM:一种SSD擦除指令。如果主控芯片和SSD支持TRIM指令,那么SSD就可以长期使用不掉速,否则SSD会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而掉速,导致SSD越用越慢。

四.传输性能测试
    作为一款硬盘盒,性能很重要。本次直接在Windows10平台(Windows10系统支持UASP加速和TRIM指令)下测试硬盘盒的传输性能。参与测试的硬盘为蓝魔256G固态硬盘(感谢某小姐姐提供测试平台),测试项目主要包括UASP加速和TRIM指令测试、硬盘盒读写和传输性能测试。
    1.UASP测试:通过CrystalDiskinfo软件来测试硬盘盒是否支持UASP加速。
    接口显示“UASP(Serial ATA)”,说明硬盘盒支持UASP加速。
    2.TRIM指令测试:通过trimcheck工具来测试硬盘盒是否支持TRIM指令。
    测试结果显示“CONCLUSION:TRIM appears to be WORKING!”说明硬盘盒支持TRIM指令且固态硬盘的TRIM指令工作正常。
    3.AS SSDbenchmark连读读写和4K随机读写测试

    连续读取424.50MB/S,连续写入424.30MB/S,4K随机读取17.91MB/S,4K随机写入36.94MB/S,连续读写性能不错,4K读写略差。主要是因为蓝魔这块固态本身4K读写性能就不怎么样,如果换成三星、intel企业级固态,4K读写性能就会好很多。
    4.CrystalDiskMark连续读写和4K随机读写测试
    连续读取422.2MB/S,连续写入424.0MB/S,4K随机读取18.16MB/S,4K随机写入39.88MB/S,测试结果基本和AS SSDbenchmark结果一致。
    5.CPU使用率测试:通过HD tune软件来测试读写过程中CPU的使用率。

    CPU使用率3.5%,说明UASP加速能有效降低CPU使用率和数据延迟,节省等待时间。
    6.Fastcopy文件拷贝传输性能测试:本次选取单个4G大小的镜像文件,通过从电脑拷入移动硬盘,从移动硬盘拷入电脑来测试硬盘盒实际的复制文件的速度。

拷出

拷出

    传输速率=总文件大小/总时间,这里得出的平均传输速率最能反映硬盘盒的实际读写性能。拷入传输速率400.9MiB/S,用时10.3秒,拷出传输速率359.1MiB/S,总时间11.5秒。实际的文件拷贝性能还不错,日常复制文件的实际速度应该比较接近这个测试结果。
    7.实际拷贝文件传输测试:选取测试项目6中的单个4G大小的镜像文件,通过从电脑复制到移动硬盘,从移动硬盘复制到电脑来验证硬盘盒实际复制文件的速度。
    拷入瞬时速度429MB/S,拷出瞬时速度305MB/S,比较接近Fastcopy的测试结果,验证了日常复制文件的速度比较接近测试项目6中的测试结果。
    测试总结:这款硬盘盒在Windows10系统下支持UASP加速和TRIM指令,实际的读写性能还不错,基本能发挥出固态硬盘的最大性能。

五.评测总结
    先说说这款硬盘盒的优点
     1.硬盘盒做工不错:采用细斜纹分体式设计,防滑耐磨,雅典黑的商务风格融合时尚潮流设计,表面经过磨砂工艺处理,手感较为舒适;整体采用ABS塑料材质,耐高温耐腐蚀,为内部硬盘提供保护,提高了硬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2.装卸方便:抽屉式上盖和免工具装卸式设计,安装方便,对于经常更换多块硬盘的用户非常方便。
     3.即插即用:免驱动,支持系统热插拔,即插即用。
     4.性价比高:智微的芯片主打性价比,所以该款硬盘盒成本低,价格便宜,京东旗舰店售价仅25.9元,同时采用的JMS578芯片性能也不错,支持SATAIII 6Gbps硬盘和USB3.05Gbps传输标准,支持UASP加速和TRIM指令,实际的传输性能还不错,传输稳定速度快。
    5.支持自动休眠:30分钟无读写自动进入休眠模式,使用瞬间唤醒,减少硬盘损耗,节能环保,延长硬盘使用寿命。
    6.多场景使用:通过硬盘和硬盘盒的搭配使用,可以变身为一个大容量移动存储器,不仅可以连接电脑,也可以连接电视、高清播放器等设备观看震撼影片,甚至还可以连接路由器进行家庭存储扩容,便于电脑、手机等设备访问,随时随地满足多场景使用需求。
     当然个人还是觉得有些不足之处:
     1.数据线可能出于供电和传输考虑,设计的比较短,笔记本用可能没问题,但台式机使用的话线材有些过短。建议适当加长数据线至35CM,实测使用50CM的数据线硬盘盒也能够正常工作。
     2.Micro-B接口使用不及TYPEC接口方便,建议后续推出TYPEC接口的版本。
     3.ABS塑料材质轻便,成本低,但散热性能不及金属材质,抗冲击强度也不及金属材质。建议硬盘盒尾部开30个(10*3分布)直径为1mm的圆形开孔(如下图),便于硬盘长时间工作散热。
    4.免螺丝设计使得硬盘盒内部没有固定螺丝,硬盘盒左右两边上下各有一个固定的凸起,便于固定硬盘,使之不会左右晃动,但硬盘盒下部在放入机械硬盘后,仍然有约2mm的空隙。当硬盘盒倒立时,全靠SATA接口和15pin供电口固定硬盘,如果长时间使用,随着SATA接口和15pin供电口的老化,会增加硬盘滑落的风险。建议硬盘盒尾部增加固定设计,增加支撑力,减少硬盘倒立时滑落的风险。
    总体来说,此款优越者硬盘盒价格便宜、性能不错,可以最大程度让老旧闲置硬盘发挥余热,变废为宝,是一款高性价比产品,值得拥有。目前京东旗舰店售价仅25.9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网友:
其实硬盘盒质量都差不多,我买硬盘盒主要看电线,最好是固定+收缩式的,这种需要来回插的很容易坏,我都坏两个了,修的话往返运费再买一个都可以了。我建议以后厂商都出ineo那种一体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