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拆一古老塑料铸铝铜线铝扇叶小摇头电风扇 塔峙在哪里?

楼主(2020-05-18):
喜欢收些电风扇,今天又收到一个小巧可爱的老式电扇 要价5元 还价4元成交 有残缺
开始看见风扇缺少前面网  找了半天终于在废铁堆里找到了
比较脏 线也剪了 接了线 开始嗡嗡响不转,
心里咯噔一下,不过又一想 这种老货皮实耐操,基本不会坏,或许缺油了 转动风扇轴 果然有些瑟
打开罩子 加上缝纫机油和黄油后,转动正常
拍照 纪念下
大家看看 大概几几年的老玩意儿

整体外观

按键板

小圆牌

雪花风扇

铜线铝壳 黄油

简单的 底部

琴键

摇头旋钮断了 ,不知道怎么修复,大家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赚了,翻新一下使用绝对有感觉。

网友:
30年历史了

网友:
皮实是皮实 可是太重了 还是喜欢转页扇轻巧

网友:
老货皮实耐操,基本不会坏
赚了

网友:
赚了,是个铜线电机,老货质量就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了,翻新一下使用绝对有感觉。

的确,擦干净,扇叶重新配色,很复古

网友:
塑料的旋钮断了没办法,自己用金属加工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电抗器?买个3D打印机,弄一个,内衬铁片。

网友B:
塔峙在哪里?生产这个风扇的时候,还是镇海县管辖,85年镇海县分成二个区,镇海区和滨海区(后改北仑区),所以这个风扇至少有35岁了,现在的具体地址是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塔峙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塔峙在哪里?生产这个风扇的时候,还是镇海县管辖,85年镇海县分成二个区,镇海区和滨海区(后改北仑区), ...

谢谢解答,嗯,我还专门搜了下,没搜出个所以然,你这么一说就懂了,30多年前的电风扇,我只见过铸铁的塑料的还真少见,这保存的还不错,我尽最大可能把它修复下

网友C:
没啥意思了。用的话,现在的技术完爆过去的技术,当然修好当个古董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意思了。用的话,现在的技术完爆过去的技术,当然修好当个古董是不错的。 ...

的确,用的话,现如今的产品,从功能,样式,其他方面胜了不知道多少倍,这就是古董级的摆件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用的话,现如今的产品,从功能,样式,其他方面胜了不知道多少倍,这就是古董级的摆件而已 ...

错了,在使用方面用的话,现如今的普通风扇和老的有多少区别?,但从做工用料,样式,感觉还是老式的好。只要品相好不单是古董级的摆件还是使用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老风扇漏电风险大,噪音大,效率低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错了,在使用方面用的话,现如今的普通风扇和老的有多少区别?,但从做工用料,样式,感觉还是老式的好。 ...

其实要从同价位来比。比方当年一个月工资100块,买个电风扇50。如果现在工资2万,按工资比例算下来得买个1万块的电风扇才好对比。现在1万的电风扇应该能跟着人跑了吧。就算不按工资比例算,大概算个购买力能力,应该相当于现在1500块的电风扇了,现在的1500块的电风扇应该不管从性能,颜值都比过去的要好很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从同价位来比。比方当年一个月工资100块,买个电风扇50。如果现在工资2万,按工资比例算下来得买个 ...

问题是从性能,颜值都比过去的要好很多的风扇我没有发现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从性能,颜值都比过去的要好很多的风扇我没有发现有卖

太贵的风扇估计没市场,一千多块钱能买空调了,比电风扇凉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从性能,颜值都比过去的要好很多的风扇我没有发现有卖

现在的BLDC电机的风扇 噪音 效率 都比老的好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