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baidunetdiskhost.exe”是个什么鬼,占用资源这么多

楼主(2020-05-18):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百度云的后台啊,禁止开机启动吧

网友:
百度网盘HOST

网友:
可恶的百毒云也!

网友A:
楼主你硬盘里的私密照片百度的程序员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硬盘里的私密照片百度的程序员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那要长得帅才行,一般人没兴趣

网友:
直接禁用就行,百度就这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硬盘里的私密照片百度的程序员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我硬盘里无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硬盘里的私密照片百度的程序员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OneDrive或者Windows10早就看走了,百度之类哪敢跟Windows争先扫私隐。。。

网友B:
既然大家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没错!就是“百度云”的后台进程!最简单的方法,卸载百度云!,第二 win+R 输入msconfig 查看启动,直接禁用!第三,任务管理器——鼠标放在这个进程上,右键——结束进程树、或者查看进程位置-直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大家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没错!就是“百度云”的后台进程!最简单的方法,卸载百度云!,第二 win+R ...

不用百度网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百度网盘了?

那么,你可以看看,你百度云的那个什么用户激励计划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最新版本的百度云客户端?建议安装最新版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最新版本的百度云客户端?建议安装最新版客户端

最讨厌强迫升级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讨厌强迫升级软件

不是强迫,前期baiduyun客户端有个共享宽带计划,被大众发现后新出了更新了客户端,可能取消了那个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强迫,前期baiduyun客户端有个共享宽带计划,被大众发现后新出了更新了客户端,可能取消了那个计划 ...

多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可以看看,你百度云的那个什么用户激励计划是不是打开了?

那东西关掉以后百度云客户端依旧会利用上行带宽挖矿,只是收益不归用户而已。
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安全软件对其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强迫,前期baiduyun客户端有个共享宽带计划,被大众发现后新出了更新了客户端,可能取消了那个计划 ...

最新版本

网友:
百毒云的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