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最初的判断是对的,压缩机接口漏,只是时间长了,油干了。

楼主(2020-05-18):
最后换了压缩机上2个o圈,冷凝器上2个也一起换了,加了点冷媒,金冷用完,明天能到的话再补了,不知能坚持多久

氩气加压,已经27个小时,压力没变,早上凉,低一点点!明天再看!观察几天!
难道碰上了压缩机轴漏?
就是转的时候才漏

楼主:
昨天加入了之前剩下的冷媒,工作了约20分钟吧!不是很足,今天下午1点半回家拿钥匙,顺便新开一瓶,加了点,结果发现压缩机管路接头2个都有油!下班后放掉冷媒(没有东西装回收的冷媒,想回收的,当然回收的不会再加回去了,结果只有r600的开瓶器,和一堆134的空瓶,又借不到134的开瓶器)压缩机2个口,冷凝器2个口,换掉4个o圈

网友A:
如果压缩机漏那么飞轮上肯定会有润滑油渗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缩机漏那么飞轮上肯定会有润滑油渗漏出来。

接头处有点湿的灰,但水冲的掉,试也没泡,轴看不到,处面离合挡着,边上看着也不像有油灰!今早凉点1.33压了,下班再看

楼主:
这确实没掉

网友B:
有钱人 还用氩气测试啊?

网友:
为啥不怀疑气嘴漏 因为气嘴你打压是测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 还用氩气测试啊?

朋友的瓶子,用空气打进去,总归有水份的,这样排空时间能短点,
气嘴之前看过,今天晚上再看下吧
今早压力,下班回来拆了,不测了

楼主:
没办法了!
压缩机轴口的羊毛垫上干干净净

楼主:
高低压口,如果说漏,也是很少很少,高压60秒,低压100秒,无气泡。但高压偶尔有针尖大的漂上来,不知是不是气泡也看不出,低压偶尔也有,大一点点,口上灌的纯酒精

网友C:
我这两天也要搞下车的空调,感觉不如以前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天也要搞下车的空调,感觉不如以前凉了

加一次能用一个夏天的话,加点就行!换好胶圈发现,胶管与铝管的压接处漏,压接松了,手都能转动!热了就漏,所以长时间开车就跑掉了,问了做液压管的,还压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次能用一个夏天的话,加点就行!换好胶圈发现,胶管与铝管的压接处漏,压接松了,手都能转动!热了就 ...

换条新的就行了

网友:
慢漏的话还是加荧光油,漏得差不多紫光一照就清清楚楚了

楼主:
这里漏,还是原车的管,压合处松了,热了就开始漏,用手能转动接头,最后换了根管。

网友D(2020-06-28):
我的低压口冒泡,加一瓶顶两个月,买了铜帽堵一下算了,再加18块冷媒用到今年冬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低压口冒泡,加一瓶顶两个月,买了铜帽堵一下算了,再加18块冷媒用到今年冬天 ...

我帽不漏,就那根原车管的事,一头松,热了就漏,用手拧下也漏

网友E:
楼主的破表,破表阀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破表,破表阀和我的一样

几年前给亲戚修冰柜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