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高压差分探头有人要DIY吗?

楼主(2020-05-18):
当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发现使用示波器无法测量DS GS引脚 因为电压不够,那么就需要用到高压差分探头了,访问国外网站看到很多人制作,特发论坛,看下是否有喜欢制作的朋友没
http://www.dgkelectronics.com/high-voltage-differential-probe/
个人觉得这个版本不是很严谨,没有档位,电压应该在2500-3500V 比较合适,希望各位讨论谈论看

网友:
带宽要求低 直接串电阻都行

网友A:
因为电压不够是什么意思?起码GS是可以测量的。DS电压就有点高了,一般要到600V上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压不够是什么意思?起码GS是可以测量的。DS电压就有点高了,一般要到600V上以。。。。 ...

一般探头只能测300v电压哦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或者变频器开关管的波形,需要的是隔离探头.至于差分还是单端,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电源或者变频器开关管的波形,需要的是隔离探头.至于差分还是单端,无所谓. ...

一般探头耐压不够,就算你用了隔离变压器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探头耐压不够,就算你用了隔离变压器也不够

如果只是测量高压,可以用无源高压探头,比如100:1的,甚至更高.200块就能买到很不错的.

耐压等级,差分/单端,隔离/共地,在示波器探头上,是不同的概念,他们之间可以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