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tar充电器怎么调电流

楼主(2020-05-18):
power star充电器怎么调电流power star充电器怎么调电流
power star充电器电流可10安、5安一键切换,由于小区安装了充电桩,最小5安充电都在400多瓦,一超过500瓦就显示电流过载,充电桩就断电了。短的才25分钟,最长充电一百多分钟,很是头疼。网上有说这个充电器电流、电压是可调的,我不知道怎么调,有知道的怎么调的吗?这个里面有调节的电位器吗?如果有电流调小到4安,往左还是往右旋转?

网友:
串个200W灯泡试试

网友:
充电桩使用的保险片,管,限流的,一旦超过就烧了,上次本地发充电桩的哥们来修,就是10路保险,有的是大黄圆片的3A自复保险

网友:
不常见的电源只能自己看电路摸索着改,碰到恰好有人改的还玩论坛的概率太小了,看看电流切换开关连的哪里,找取样电阻,改小一点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你这网络上找的内部图片,不像是充电器的电路板。
想要求助得给个正确的图片,拆机拍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网络上找的内部图片,不像是充电器的电路板。
想要求助得给个正确的图片,拆机拍照吧 ...

才发现第一个应该是电池保护板什么的图片,还奇怪怎么那么多线头,:sweat:sweat::sweat:,现在的求助帖都这么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