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京东买来 用都还没用的 鑫谷GP600G就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5-18):
真是离谱,一个月前买的 ,到货了之后就测试了一下没问题。由于其他零件都还没到齐,就没管他。

今天全部零件到齐装好机发现怎么都开不了,结果一测!电源待机都没有。。。。由于安装的时候不小心蹭掉了保修贴,不予保修。。。。

今天到的主板

装机完了,没电

电源

标签

菊部

保修贴蹭掉了。。。

打开内部

我也不知道用料怎么样。对于电脑这方面我与社会脱轨已经很远了

然后发现5和3.3都是通过12模块dcdc出来的

模块上的芯片

板号,18年的方案

20年3月出厂

芯片

背面

芯片(,这个可能是管待机的)

芯片

一排mos,不知道干啥用的

光耦都有3个

看看高压部分

电容

这是对应以前电源里面的那个铁疙瘩?

这有emi滤波

拆掉电容

20n50

两个脚的家伙

旁边那个大的是20ne50

看看背面

原来还有个小模块在这里

整流桥

这边这个看不见什么

低压部分

有两个站的好高的电容,第1次见那么高的电容

补焊所有芯片,

无果。。。。。。还是只有高压正常。搞不明白啊,为什么一开始能用的就放了一个月就不能用了。。。。。想不明白

网友:
高手来吧 这货我只会修炸管的 不炸不会修……

网友:
查一下辅助电源这个是所有电路运行的基础

网友:
先看看紫线5v正常不

网友:
优先检查5V辅助电源是否正常,TNY278

网友:
准备装机呢,还看好这个5年保修,看来质量也不咋地啊。

网友A:
那个tny278应该就是待机芯片了,通电摸下烫不烫,安钛克有个型号就爱坏这个芯片,小心不要被电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D R几啊?

不记得了,人家买零件我装。好像是3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tny278应该就是待机芯片了,通电摸下烫不烫,安钛克有个型号就爱坏这个芯片,小心不要被电到了 ...

我只摸了一下低压芯片凉的。高压那个不敢摸,等会做一下绝缘去摸一下。

网友:
赶脚还不如二手航嘉。。。。。。

网友:
没有待机 就修待机电路,没有 待机,主控是不会工作的,待机有电之后,还是只有高压就是开关管部分问题

网友:
还是大品牌靠谱一点点吧

网友C:
退货啊,干嘛拆开弃保

网友D:
这个位置是断了吗?

网友:
换我,修好了也用着不放心,可能这就是半吊子修的东西吧

网友:
这玩意我修过一个,是从坛友手里收的,那个坛友说是新的回来就上机了半个小时,关机再开就不能用了,看来这货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货啊,干嘛拆开弃保

我也想啊,朋友装的时候不小心把保修贴蹭掉了,人家不认了。

网友:
给你个电路图,跟这个电源还是比较像的,供你参考:
http://www.doc88.com/p-384425756245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是断了吗?

那个玩意就是那样子的。我看了一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