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泰森表,问个小问题。

楼主(2020-05-18):
泰森多么响亮的名字。
这成色烂,看了几下8分想走人。
老板问我给多少?
3元吧。
4元。
3元,太烂,没螺丝了。
给你吧。
就有此帖了。
档位挺奇怪的,还自动,大小同830.百度说:有这牌子,中美合资。拆开,只有牛屎能看出合资影子。
打理后打算自己用用。不太习惯自动档。
问题来了:
1)没孔位,hFE咋测??
2)另一个末档咋用?象个板手。
3)电阻档总显示0Ω,旁边档若切换嗡鸣位,一直叫不停。0Ω。D位0Ⅴ。这两档归结为输入短路了。想问这牛屎是啥芯片?共64脚。尽管猜。先谢
电压电流档似乎正常。

网友A:
既然是泰森表,最后一招就是咬,那符号很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泰森表,最后一招就是咬,那符号很形象

哥你再看看,能给我解决一个问题?
补几张

网友B:
测HFE   是不是有个附件

网友C:
这小弟弟的衣服咋个看这么眼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HFE   是不是有个附件

应该是的。类似ut61,拆过2个,剩一个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弟弟的衣服咋个看这么眼熟呢

他妈的
不是他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类似ut61,拆过2个,剩一个完好的。

百度了一下电流钳才知道,福禄克也有专用配件电流档,Fluke i1010交/直流电流钳高度可靠,可测量1 A至1000 A电流,无需断开电路即可提供准确的电流读数。该电流钳可测量交流和直流电流,具有宽钳口以及采用电池供电的霍尔效应探头,可对难以触及的区域进行测量,且兼容大多数福禄克万用表。楼主的万用表最右侧C夹图标需配合电流钳配件,应该也有电流钳配件选购,一头是两个或三个专用插头,另一头是电流钳,不用剪断单根导线可以测电流。如果能知道电流钳大概原理结构可以自制,我只在晚上找到交流钳表互感器结构,用废旧磁环电感把铁芯敲碎成两半,绕上类似互感器线圈,然后在测量导线合上磁芯,直流钳表我没找到电流钳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了一下电流钳才知道,福禄克也有专用配件电流档,Fluke i1010交/直流电流钳高度可靠,可测量1 A至1000 ...

原来这样。还挺高级的。可惜没钳。吃灰档。

楼主:
这芯片没人瞎猜一下吗?不用负责。64只脚,4M晶体。不是7135,不是9721,脚数不对

楼主:
嘿嘿,找半天有结果了。99.9%是FS9952芯。
回头查查电阻档。

网友E:
和我一直用的万用表功能差不多,万用表有个外接件插在表笔的插口上,可以扩展测量很多功能,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网友:
像个扳手的可以测量交流电流

楼主:
今天弄好了,换9013。无电容/频率档,顺便玩超频,换4M晶体前,测0.51Ω要4~5秒。换为8M,2--3秒出结果。但嗡鸣声太尖太小,耳朵凑近才听见。看来还是换回4M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一直用的万用表功能差不多,万用表有个外接件插在表笔的插口上,可以扩展测量很多功能,不知道丢到哪去 ...

哟,就是江西老表。我的没电容档,只测电池。被精简了062,你这表有测交流电流附件?看看能否自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