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佳翼i9 GTR “螃蟹”RTL9210主控+LITEON CA3-8D512固态硬盘 组装测试

楼主(2020-05-18):
家里有个闲置的 建兴 CA3-8D512固态硬盘(512G  东芝TLC颗粒  马牌88SS1093主控  南亚512MB缓存),前几天在狗东上买了个佳翼i9 GTR固态硬盘盒(“螃蟹”RTL9210主控)今天到货了,开箱直接组装测试,跑完分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WIN7系统  B85主板USB3.0接口上跑分,写入速度大于读取速度,不知道什么道理!

网友A:
辣鸡主控啊 我去 简直就是浪费这个SSD  还不如AS11153E+NGFF的速度

网友:
可能是走的2.0模式吧,3.0的要比这高

网友:
你这是主板没有uasp还是怎么回事,跑分这么低。我的9210,10g带宽能跑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辣鸡主控啊 我去 简直就是浪费这个SSD  还不如AS11153E+NGFF的速度

楼主用的win7系统,没有uasp驱动,这基本是无uasp协议下USB3.0接口的极限了,在win8,win10系统上测的话最低能翻一倍的速度

网友:
螃蟹也出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win7系统,没有uasp驱动,这基本是无uasp协议下USB3.0接口的极限了,在win8,win10系统上测的话 ...

听你这么一说我懂了,我说我跑的分数这么低,原来如此呀!不过这个主控发热控制的很好,写入了将近200G没有热到烫手的程度。

网友C:
边上多加那近一小指宽的部分,纯属用来配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上多加那近一小指宽的部分,纯属用来配重的吗?

你说是这块是自带的收纳空间,里面放置了一根10CM长的雷电数据线!

网友:
实在是浪费呀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兼容性不行就退了

网友D(2020-12-20):
同款 这i9不行,每次拔硬盘 不安全断电次数就加一 感觉很不靠谱

网友E:
这货在量产部落已经有固件升级工具和开卡软件了

网友:
这不是大M么??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D:
同款 这i9不行,每次拔硬盘 不安全断电次数就加一 感觉很不靠谱

有推荐的吗?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E:
这货在量产部落已经有固件升级工具和开卡软件了

请问能提供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在量产部落已经有固件升级工具和开卡软件了

我也是同款盒子,能不能分享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在量产部落已经有固件升级工具和开卡软件了

我加了量产部落的客服,说没有这款量产工具呢?

网友(2025-01-10):
Win7下usb3性能不行,得换8以上的系统,速度就能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