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贴片用那个可以代替?78L05G

楼主(2020-05-18):
大艺电动扳手控制器,无反应,拆胶后这个贴片敲掉了,帮我看看,其他控制器有用D882不知道这个可以不可以用!谢谢!把全图送上谢谢各位看官!手有些抖,不好意思!大家也帮我看看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78L05三端稳压,随便找个5V稳压的换上去即可,去淘宝买也就是1毛钱1个

网友:
用D882+5.6V稳压二极管+1K电阻,代替78L05G。

网友:
7805很常见啊,提供5v稳压的

网友B:
一般老的电脑主板或者电磁炉上有,不过大多都不是贴片的,查一下定义装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L05三端稳压,随便找个5V稳压的换上去即可,去淘宝买也就是1毛钱1个

谢谢,本人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老的电脑主板或者电磁炉上有,不过大多都不是贴片的,查一下定义装上就可以 ...

好的,谢谢

网友:
78L05,照这个型号买就行,记着不能要7805的,虽然稳压值一样,但管脚是反向的。

网友:
78L05,输出电压5V,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的小功率正三端稳压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