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台一体机电脑,尝试为CPU 散热风扇“加油”。

楼主(2020-05-18):
拆了台一体机电脑,尝试为CPU 散热风扇“加油”,以便减缓它的喋喋不休地唠叨!自从它进了我的家门,已经忠心耿耿跟了我四年啦。总体对我还是很贴心的!

楼主:
至此,只得承认自己低能——郁闷!
都说数码之家高手云集,小老弟在这里热切盼望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END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说明:(好久未发帖了,新版与旧版还没适应)
请看,这是它靓丽的正面。AA0

这是它背后的倩影。AA01

可是这家伙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没有一个螺钉。要对它动手动脚还真不容易!最后发现从它下面的进风口(兼喇叭放音孔)用一根削扁的筷子捅几下就把前面的玻璃挡板撬开来了(详见上图绿色线条所圈住部分)。AA02

这是前面的玻璃挡板撬开后所见。AA2

拧开固定螺丝取下屏幕,里面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一目了然。一眼就看到主板上的散热风扇。AA3

把图片放大点看的清楚些。AA4

拧下固定风扇的螺钉,将风扇翻转身,看到不少CPU及风扇背面的硅脂导热膏。AA5

取下风扇,搽干净风扇背面的硅脂导热膏(自己自备有硅脂导热膏)。AA6

把风扇翻个身,风扇正面有个贴标,上书“TOPDA-SOURCE”。没听说这牌子,应该是山寨货吧。  AA7

拧下固定风扇盖的螺钉,看到里面的风扇轮组  AA8。

拧下固定风扇轮的螺钉,取出风扇轮组。AA9

小心揭下风扇正面的贴标,但并未见到传说中的加油孔。曾试图撬开顶盖,却无从下手。AA10

将风扇轮翻转,除了看到三个螺丝孔外,也未见到哪里有可以乘虚而入的缝隙。听说带滚珠轴承的“静音”风扇非高手是很难拆开的。AA11

网友A:
背部打个小孔用针筒打进去
或者一手拿底座一手拿扇叶用力掰,有可能大力出奇迹,有可能报废

网友B:
风扇背后轴中心偏一点的地方转一个小孔加油,用平头自攻螺丝拧进小孔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部打个小孔用针筒打进去
或者一手拿底座一手拿扇叶用力掰,有可能大力出奇迹,有可能报废 ...

谢谢老师指点。问题是我在淘X搜遍了,也没找到同规格型号的散热风扇。待我找到备用风扇后就着手钻孔加油,或按您说的“一手拿底座一手拿扇叶用力掰,有可能大力出奇迹”,即使报废我有了备胎就不怕啦。再次谢谢!

网友C:
最后一张图风扇左边中间位置,我看到有个小点点 ,是不是 机关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背后轴中心偏一点的地方转一个小孔加油,用平头自攻螺丝拧进小孔封闭 ...

谢谢老师指点。待我找到备用风扇后,就按您说的着手钻孔加油,万一报废我有了备胎就不怕啦。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风扇左边中间位置,我看到有个小点点 ,是不是 机关所在?

谢谢您看得真仔细!我曾经试图掰过,但未掰开。待我买好备用风扇后,就按您说的用大点力或用器械撬开试试。再次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背后轴中心偏一点的地方转一个小孔加油,用平头自攻螺丝拧进小孔封闭 ...

类似的方法我弄过机箱电源风扇,省得把电源拆开再拆风扇,注入完WD40隔着一层网罩没上螺丝,好像能坚持半年,如果有高温润滑脂和细管注油器最好,好像能坚持好几个月到一年。楼主的风扇好像是紧凑结构,上螺丝会影响动平衡,有可能会拧到定子线圈压断,不如弄点膏状快干万能胶封住。

网友:
换掉,这种风扇好找

网友:
不会加油干脆直接换一个新风扇,省事,换我早就背部开孔改风道了,四年了还不敢大刀阔斧 ?

网友:
这种风扇淘宝好找,换新就行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脑,LOGO都没有,难道一体机也有组装机了?

网友:
这是组装的一体机吗?这线路……

网友:
搞过几个都是叶子直接拔出来的,轴在叶子上,轴座在最后一张图面上。
酒精清洗后加点油
搞不定买个换(几元钱)

里面看了?
仰仗着内部空降大,风扇出风口没向外。

网友:
家里同款草绿色键鼠,,这是中国苹果吧,,,,

网友:
标签纸中心按按,要是凹进去的揭开就看到卡簧了

网友:
这凌乱的布线,组装机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