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一个58xt M.2 2242板型的土狗位!

楼主(2020-05-18):
闲鱼淘的58xt M.2 2242双贴板,板型如下:

贴镁光,intel颗粒,卡download mpisp,是土狗在作怪。

尝试着动了几个主控及背面可能像土狗的电阻无果,不想再浪费时间,果断拆主控量。

58xt的土狗要量B3

最终量到土狗位如下:

有买到这个板型的,找狗就不用费劲了

网友:
可以 技术大佬造福群友

网友A:
你买的这个板子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吗?我用过,买那种转接卡卡的比较紧都没事,如果直接装主板,卡的不是那么紧就不认盘!

网友B:
现代的颗粒需不需要拆土狗?果断收藏这个帖子,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想请教什么,楼主就及时出来了,最近正好想找个2242的,感谢呀

网友:
硬核,又学到了新的技巧

网友C:
感觉板子上好像有一个地方连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这个板子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吗?我用过,买那种转接卡卡的比较紧都没事,如果直接装主板,卡的不是那么 ...

不但有接触不良现象,而且接近M.2接口的地方有个电容,往M.2转sata架子上装的时候,还会有阻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的颗粒需不需要拆土狗?果断收藏这个帖子,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想请教什么,楼主就及时出来了,最近正 ...

现代应该是非tog颗粒,不需要土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板子上好像有一个地方连锡了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通着的,连成一坨也没事儿

网友(2021-09-20):
范总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