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斯TA801C与DIY高精度源表对比数据(多图慎入)

楼主(2020-05-19):
       看到都在优惠购入特安斯TA801系列手持表,自己也跟风在水货宝上购买了一块,到手发现除了厚了点,其它手感良好、拨盘清脆、反应较快;拆除看了一下做工,谈一下个人感受:

      1、优点:0660硬芯,某咱UT210E老款一样,良心之用料;晶振与R1、R3-R8一排电阻有合理间隔距离,这得好评,后续测试会表现良好;COM档与A档之间有个电阻,上沿电路W1处有一颗TVS,这种设计比较新颖。

     2、缺点:主板转盘对应的表盘铜箔较薄,电阻档刀片对应的在内三圈,比较合理,但是否经用还有待观察;手工焊接痕迹明显,屏线、照明灯等都有补焊;按键有些生涩,转盘有毛刺 ;屏幕可视角度一般。
补充一点:表笔插座做工不错,双边固定,开孔标准,带护套4mm插头也可以轻松插入。

一、特安斯TA801C技术性指标:

自带的使用说明书部分截图:

二、1DCV量程下测试DCmV档:

三、10DCV量程下测试直流DCV档:
1、0V与11V测量结果:

2、+1V、-1V测试:

3、+2V、-2V测试:

4、+3V、-3V测试:

5、+5V、-5V测试:

6、+7V、-7V测试:

7、+10V、-10V测试:

四、电阻档测试(10Ω--10MΩ):

-------------------------------------------------------------------------黄金分割线-------------------------------------------------------------------------
说明两点:
1、本人使用的标准源是DIY作品,懂行的人自己知道这个源表是什么精度,同时要说明的是本次测试是在环境室内温度27摄氏度下进行的,可能对电阻测试有微小影响。
2、重要声明,本人并不是厂家或者是“托”,认识我的人都是知道本人是纯粹的玩家,与任何商业行为没有瓜葛,下图是我购买信息。

网友:
精度不错,也入手了一台C型的,感觉性价比很高!

网友A:
这个表好像1000多元,应该叫千源表!

网友:
8304返修2次

网友B:
7位半的源表我也想要,,,

网友C:
前天用TA801C测试一个12V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用V档测显示正常12.47V,用mV档测,居然显示657.9mv,反复多次都是这样。

使用V档测交流电压,0.013V。

网友D:
楼主,有DIY标准源的贴子吗?

网友:
我是前段时间买的51包邮买的,对比我十几年的老表9205好多了。还有表测试小容量电容一般,大电解还行。各档测量速度一般 ,蜂鸣档接通速度不错。硬封,7号*2电池3v不错,同样也是缺点容易漏液,双刃剑啊。我偶尔玩玩电子制作还有维修一些东西一般用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好像1000多元,应该叫千源表!

旁边的白色标准源表吗??

来来来,我给你两千,你卖一台给我,运费算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DIY标准源的贴子吗?

38度论坛有个JOY6.5小台表的贴子,同一作者制作的,你可以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7位半的源表我也想要,,,

这台源表预定好了长时间,我算是第二批次的到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的白色标准源表吗??

来来来,我给你两千,你卖一台给我,运费算我的!!!!:gi ...

好的,先拿2千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用TA801C测试一个12V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用V档测显示正常12.47V,用mV档测,居然显示657.9mv,反复多 ...

你要先搞清楚你需要测什么?
其次,DCV档测输出电压高于12V很正常,毕竟不是线性电源;
最后说一点吧,你用DC mV档测12V输出电压,没出问题,说明内部那只TVS起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源表预定好了长时间,我算是第二批次的到手的吧。 ...

问下到手花了多少大洋,到手后直接使用还是需要调校后使用,

楼主:
大哥,别闹了,成本在那儿:两颗老头子,七颗金封电阻,再加上高精密运放与升级电阻,元器件就要好几千。
看看下面这个团购统计表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到手花了多少大洋,到手后直接使用还是需要调校后使用,

因为我是预定的,价格要优惠一些,整机到手既可用,已经用3458校准过的。
下图是成本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别闹了,成本在那儿:两颗老头子,七颗金封电阻,再加上高精密运放与升级电阻,元器件就要好几千。 ...

哈哈,俩糟老头子值什么钱,大街上论打,搓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先搞清楚你需要测什么?
其次,DCV档测输出电压高于12V很正常,毕竟不是线性电源;
最后说一点吧,你 ...

DCV测试显示12.47V确实很正常,但用mV档显示657.9mV绝对不正常,不管TVS启动不启动,应该显示OverLoad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俩糟老头子值什么钱,大街上论打,搓堆!

为了达到自校验功能,我用了两颗ltz1000ach,一共850元。还把分压电阻都换成了金封货,成本增加了500元左右。
上次团购货到了后,将能换的塑封金属箔都换成了金封,成本直线上升,血压也跟着飙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达到自校验功能,我用了两颗ltz1000ach,一共850元。还把分压电阻都换成了金封货,成本增加了500元左 ...

坛中的土豪,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