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搞DIY前一定要检查所用元器件参数是否合理,否则会前功尽弃!

楼主(2020-05-19):
之所以这个帖子发在拆机乐园,目的是提高曝光率,让更多坛友认识到检查元器件的重要性!

本人不久前DIY了一个小巧便携的电压电流表,并在论坛DIY板块发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297
但是,使用这个电压电流表的过程中发现3A电流档显示的电流数值有误,无意把满电的18650电池接3A档测短路电流,导线都发热软了,但电流显示只有0.7A左右,遂检查电路设计是否有误,结果发现致命错误:那个标号为0075的贴片电阻并非0.075欧!而是倒过来看的标号为5L00的电阻!阻值只有5毫欧!能显示正确的电流值才怪!可以说,好好的一个DIY技术帖被一个小小的贴片电阻给毁了!本来这帖我还打算加精华!现在想想,还好发现早,要不然帖子中的错误就会误导了很多坛友!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DIY时要检查所用元器件参数是否正确,设计是否合理,遇到不熟悉的元器件建议查阅相关资料明确元器件的具体参数,而不是主观臆测无脑判断盲目猜测!贴片电阻标号中R表示欧姆单位的小数点,L表示毫欧单位的小数点。

网友:
现在用正确的反而通不过。因为文化部换人了。

网友A:
在某宝买零件输入uF、uA、R这样的单位往往比输入正确的单位找到的多,估计是输入法输入μF、μA、Ω这样的符号太麻烦,但是论坛发帖真应该注意。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种标法。

网友:
就是要注意,有时新元件就是坏的或者残次品

网友:
贴片对于不确定的我都是用万能表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电路上的重要零件上机之前不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买零件输入uF、uA、R这样的单位往往比输入正确的单位找到的多,估计是输入法输入μF、μA、Ω这样的 ...

电阻一般用r,电容用u。这样找到多

网友:
谁让楼主出库之后不验货来着,
按照完整的工厂化流程来不就没事儿了!

不光出库要验货,
入库的时候也没验货啊!

网友:
先点赞再顶帖

网友:
嗯嗯,这是事半功倍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般用r,电容用u。这样找到多

哈哈哈,是的是的,一般直接r和uf,我是回另一贴的,开窗口多了,错回到了这里

网友:
看来几十元LCR晶体管测试仪还是有必要,主要怕个体元器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