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55v40安的调速器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19):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12--55v40安的调速器,原因是单片机8s003f3p6的供电78m05短路,换了一个78m05后。上电不受控制全电流输出,现在想不用单片机了直接给tc4422av一个驱动信号不知是否可以,单片机的17脚到tc4422av的2脚是一个什么控制信号,如果可以的话请给个代替电路,图里面有个没有单片机的是和我买的这个有单片机的是一家店。
wechat_upload15898250955ec2ce47651aa
wechat_upload15898250965ec2ce48e634d
wechat_upload15898250975ec2ce49d694f
wechat_upload15898250985ec2ce4abf570
wechat_upload15898251985ec2ceae66cef
wechat_upload15898260655ec2d2112e582
wechat_upload15898260665ec2d21298984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前来指点

网友A:
就是个图腾柱驱动,2脚对地加个15k的pwm就能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图腾柱驱动,2脚对地加个15k的pwm就能调速了~

谢谢回复,本人不是很懂能给个详细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