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论坛发帖注意单位用字规范

楼主(2020-05-19):
论坛发帖注意用字规范,不能用字母“R”表示电阻单位“欧”,“R”只是贴片电阻的小数点表示方法,而不是电阻单位!比如在论坛发帖表示一个63欧的电阻,正确的写法是希腊字母“欧米伽”或者直接用“欧”字前加数字,而不是“63R”这种错误的写法,哪怕你直接写个63也要比63R强。 还有电容单位“微法”不能错误的写作“u”或者是“uF”,电流单位“微安”不能写作“uA”,而应该用希腊字母或者直接汉字表示。错误的使用符号会误导初学者 ,并带起劣币驱逐良币之风,造成以讹传讹的结果,这样,大家就习惯于错误符号,没人用正确符号表示了!本人也上过这个当,发帖作图时曾经用过一段时间“u”表示微法,还有几张手绘图也是用“u”表示微法的,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改掉这个错误的符号使用习惯,只有规范用词才能维护论坛环境。

网友:
可能是发帖人打不出来那个符号吧

网友:
我的输入法输入miu的话,μ就出来了

网友:
oum出来Ω哦哦哦

网友:
欧姆那个确实不该用 R 来替代,

但 微安 用 uA 来替代也不是不行,
毕竟不是所有人的输入法都方便输入那个字符,
尤其是非 windows 平台用户更是如此

网友:
支持μA!支持楼主!支持规范!支持搜狗Ω π φ β α δ……

网友:
输入法打miu直接就可以找到μ,支持版主的行为

网友:
非ASCII字符用ASCII代替是业内常规用法,不仅国内,国外也是一样。没什么问题。别小题大作。该懂的人都懂。不懂的要去学。

网友:
我是想打这个符号,可是这个符号难打呀,而且也不是什么很正式的场合,大家也看得懂

网友:
这个确实是,单位不严谨出来的数据可想而知了。这个坏习惯我也得改改。Ω μ H

网友:
R用法应该是错误的,不能那么用,但是uA就有点……
推行正规标准是好事,但是问题的根源恐怕不是大家要故意写错。
如果μ能和u一样容易打出来,就不会有人再用u了吧!
这样硬推标准,也得标准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嘛。
老实说,我真的打不出μ,因为我是用双拼打字的,这个字母打不出来~
为啥用双拼?因为全拼打字实在是太慢了。
搜狗这样的输入法,对双拼的支持很差,不是我不想用,是他没法用。总不能为了打一个字母几个输入法来回换吧!
所以说,这个标准可操作性不好

实在要推行的话,有点像很久前那个段子:因为禁止使用英文名称,所以U盘不能叫优盘,应该叫“ 通用串行总线接口的无需物理驱动器的微型高容量存储盘 ”
个人意见,如有冒犯望谅解。

网友:
规范使用汉字是必要的。专业的上单位符号由于输入方法的限制就很难实现规范化要求。

网友:
还真是,打oum出Ω,打miu出μ,搜狗输入法

网友:
支持,就像速度现在好多都用迈,按读音应该是英制单位,但好多人用于做公制,搞不清楚究竟想表达什么

网友:
看到标题,有点吐血

本人从事电子设计多年,从原理图到元件清单.都是用R代欧的,例如:33欧,可以写33R,
就连嘉立创SMT贴片都能自动识别33R,
33欧的正确写法是330.但是有部分会误会是330欧.而不是33,
所以,大部分深圳电子行业原理图和元件清单是写33R.
我认为可以建议写欧,但不能限制写R,初学者需要了解一些基本常识入门的

电流用A/UA/  MA 或中文,我认为 都是正常的.,毕竟初中物理都学过的.

网友:
科技以人为本。镉和铬的读音是一样吗?

网友:
没什么问题。别小题大作。该懂的人都懂。不懂的要去学。

网友:
搜狗输入法V6

网友:
好早前我就想打“μ”与“Ω”,可打不出来,就用"R"与“u”代换,现在习以为常了。看着楼上的用拼音打,我是用手心输入法,miu可以打“μ”,但“Ω”用oumu才能打出,个人认为能标准就尽量用标准。